求问廉价的胜利万用表是否可以校正?

楼主(2023-03-08):
表是胜利830L,测量电压大概有10%的误差。当然再买一个也不是不行,只是这块用了很多年想修修好。求问有经验的坛友是否能修复误差。能修到1%左右就很满意了。

网友:
里面有几个电位器,可能是校准用的

网友:
如果电压档每一个量程都是正10%误差,或者都是负10%的误差 可以调节内部基准的电位器。(我记的是200mV)可以用另一个准确的的表把这个基准电压调到200.0  mV .然后再看看每一个电压档位的精度。
如果有的档位正向误差,有的负向误差 。那就不要调了。买新的吧

网友:
换优利德,便宜实惠,坏了直接邮到厂家免费维修

网友A:
你倒是拆开看下电路板上有没有校准的电位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拆开看下电路板上有没有校准的电位器啊

不好意思忘了拆了。我手头这块好像并没有误差。我找到那台有误差的看看。

居然上次拆没发现右上角有电位器。失误了。
所以拧VREF的电位器可以对全档位矫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拆了。我手头这块好像并没有误差。我找到那台有误差的看看。

这种低端表只有1个电位器是做不到对全档位校准的。你只需要校准你最常用的档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拆了。我手头这块好像并没有误差。我找到那台有误差的看看。

如果你测量电阻精度都好的话,基本上就是调基准的电位器就行。如果电阻档都不准的话,那换表吧。这种表连调基准的电位器都用胶不点死

网友:
优利德的UT61B+能校准不

网友(2024-04-15):
直流200mV是基准档,首先校准这个档。

网友:
看PCB上写着AME7106,那就照着这个来吧
你还可以把参考换成更好的,比如REF54再用万分之一的电阻分个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