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家用车床

楼主(2023-03-08):
家用,车仪器仪表用小零件,主要是铝和不锈钢,价格1万以内

网友:
是不是应该搞个雕刻机

网友:
楼主应该买的是铣床。

车床跟铣床是不同的。

1万元应该买个二手的正规产品。

楼主在哪个城市?

网友A:
主要看你加工什么零件,家用车床有精度的应该不便宜。

我之前淘宝花三四千买了一台210无刷车床,那个精度叫一个稀烂。。,现在当废铁在那摆着

本来还想改装数控车床的,后来想想还是不浪费生命了,这种从设计源头就有问题的机器,要改成有点实用价值的东西花的精力跟自己重新设计一台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加工什么零件,家用车床有精度的应该不便宜。

我之前淘宝花三四千买了一台210无刷车床,那个精度 ...

我们的雕刻机生产设备还没有卖出,里面就有专业的车床和铣床。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考虑。

网友C:
家里放得下吗? 车床选CJM250   CJM320

铣床选西菱 ZX 7045,或更小的ZX1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家里放得下吗? 车床选CJM250   CJM320

铣床选西菱 ZX 7045,或更小的ZX16

铣床小就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床小就没有精度可言。

是的,模样在,精度不在。

真正铣加工还是炮塔铣和53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放得下吗? 车床选CJM250   CJM320

铣床选西菱 ZX 7045,或更小的ZX16

放车库里,我去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雕刻机生产设备还没有卖出,里面就有专业的车床和铣床。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考虑。 ...

我的车库里只有220V,正规车床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加工什么零件,家用车床有精度的应该不便宜。

我之前淘宝花三四千买了一台210无刷车床,那个精度 ...

你的经验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库里只有220V,正规车床弄不了

都可以,和卖家说要单相220V ,他们会联系厂家换电机,这个是小操作,简单

网友D:
买个二手的数控车铣复合,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二手的数控车铣复合,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台湾的这种二手机床一般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