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的USB3.0的U盘,插电脑上,啥也没干都很烫

楼主(2023-03-09):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的SanDisk也是一样滴,不经用,用不了2年就挂了

网友:
我有一堆 这种盘插几次就挂了。好在公司作为办公用品随时可以领,不过都是淘汰小容量的盘,京东上买来投标时用的。

网友:
我有个爱国者的U盘也是这样,金属外壳.
U盘还能正常使用,不拷贝数据,插在U口上,一会就会很热,有点烫手的.

怀疑是电源和GND电阻太小了,导致产生热量.或是内部的电源保护器件挂了,但是不影响使用.-----好想给拆了,自己看看.

也不知道哪里维修,维修起来也不值当.

网友A:
我的闪迪也烫,已经坏过好几个了,还好终身质保,免费换个新的。

网友:
还有一个爱国者U盘,64G的.有TypeC接口的.

朋友送过给我的.

让我不小心TypeC接口插在台式电脑的U口了,台式电脑瞬间重启.

这个U盘插入电脑,不能识别到盘符,设备管理器能看到一个乱码的名字.

网友:
和我这个同款....确实烫啊!还是东芝的U盘不错...随时拔,没有啥问题!SanDisk垃圾了.....

网友B:
发现成品U盘容易坏后,我一直使用读卡器+TF卡的组合,基本没有再坏过。

网友:
三星盘和东芝盘没用坏过

网友:
同款,拷文件时间长一点也烫

网友C:
我有个像鼠标接收器一样短的闪迪U盘,也烫,能把手烫伤,感觉就像是IO闩锁了似的那种烫,不是读写烫,什么都不做也烫

插车上都怕把车给点着了,奈何只有它尺寸合适插入后还能盖上盖子

他们客服认为这是正常的

网友:
超级小的黑胶体还是usb3.0,发热大正常

网友:
曾经开会送了个优盘也这样

网友:
随着温度上升,数据还越传越慢

网友:
我好几个u盘都觉得汤,没事拔了把

网友:
你们买的是冒牌?

我汽车上有个64G的samdisk U豆,一直插车上,不热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像鼠标接收器一样短的闪迪U盘,也烫,能把手烫伤,感觉就像是IO闩锁了似的那种烫,不是读写烫,什么 ...

可以用tf卡读卡器代替,黑胶体超小u盘发热确实很大的,大的黑胶体没那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tf卡读卡器代替,黑胶体超小u盘发热确实很大的,大的黑胶体没那么热

噢!好主意!!

网友:
我能说PCIE固态盒子铝合金的还有散热风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tf卡读卡器代替,黑胶体超小u盘发热确实很大的,大的黑胶体没那么热

U盘我手上没坏过;TF卡却挂过好几张了。。。。

网友:
我昨天也刚刚剪掉一个和楼主图片上一模一样的,也是发烫越来越慢,拷贝速度几百K,还没有参加代理商的培训会送的U盘耐操,失望

网友:
买了好几个闪迪u盘,热才是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闪迪也烫,已经坏过好几个了,还好终身质保,免费换个新的。

奶东买的?竟然能换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发现成品U盘容易坏后,我一直使用读卡器+TF卡的组合,基本没有再坏过。

你用的哪个牌子tf卡呢

网友:
从没有买过一个u盘的路过,都是mp3mp4怀了就拆flash芯片自己做优盘,现在拆手机emmc做优盘。
品牌优盘的flash芯片都是用的边角料芯片做的,都是性能最差接近渣渣料做的,虽然是边角料但是对于优盘要求不高的场合竟然还能行。
报废手机别换脸盆了拆emmc做优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哪个牌子tf卡呢

三星最多,其它品牌也用过。目前当普通U盘用,基本没坏。只有放在24小时的行车记录仪的,基本一年挂一个。

网友:
我一直用金士顿, 3.0 64g的,发热不怎么严重.
闪迪这个牌子在我的印象比较鸡贼, 早期的时候从来不说写入速度. 金士顿中高端型号老实些, 会标写入速度.
可惜的是现在也堕落了, 好多都不标写入速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星最多,其它品牌也用过。目前当普通U盘用,基本没坏。只有放在24小时的行车记录仪的,基本一年挂一个 ...

用的读卡器是不是也大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读卡器是不是也大牌的

川宇 USB3.0 和 SSK USB3.0,不然太慢了。

网友:
同款,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好多杂牌读卡器,是5伏直接给sd卡供电的,烫!容易烧sd卡
一些品牌黑胶u盘,也是这样供电的!烫!不烧才怪!

网友:
黑胶体还个头小还usb3.0,没法封装电感就用ldo了待机发热自然就大了,打杂用用容易突然没

网友:
加把风扇在上面吧

网友F:
发热是有点,不算烫,质量还行吧。2年用坏不至于吧,质保至少5年。
我有2个,1个64G的用了多年,又买了个12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热是有点,不算烫,质量还行吧。2年用坏不至于吧,质保至少5年。
我有2个,1个64G的用了多年,又买了个12 ...

手摸感觉有60℃-70℃

温度和手感的关系,供大家参考
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用手去感知温度,现在我就将这种对应关系告诉大家,便于估计温度。
被检测机件温度在0度左右,手指感觉冰凉,如果长时间连续触摸,会产生一种刺骨的痛感;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10度左右,手感较凉,但一般能忍受。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20度左右时,手感稍凉,随着接触时间的延长,可以感觉手感渐温;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30度左右时,手感微温有舒适感;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40度左右时,如摸高烧病人;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50度左右时,手感较烫,长时间的接触可能有汗感;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60度左右时,手感很烫,一般可以忍受10秒左右;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70度左右时,手指的忍耐力只有3秒左右,出现灼痛感,且接触部位很快变红;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80度以上时,只能瞬间接触,且痛感加剧(麻辣火烧),如果触摸时间过长,会发生烫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摸感觉有60℃-70℃

温度和手感的关系,供大家参考

有热风枪就自己做一些高速优盘很简单的,写入速度,可靠性取决于emmc质量,如果掉水里了或者主控损坏了能很容易救活,emmc在数据就在。

ns1081 双通道usb3.0套件18元,只要有可靠的emmc5.1会热风枪就可以了,只要芯片好比固态硬盘还可靠。usb2.0版本不用量产emmc相当于tf卡,usb3.0版本需要量产且非常容易。

值得花费这么多时间还有这么贵的emmc吗?制作花一次时间,每次用起来速度杠杠的还可靠能大大延长使用者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