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检测USB信号的强弱

楼主(2023-03-09):
如何检测USB2.0 D+ D-信号的强弱

网友:
示波器看下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A:
如图,边沿越陡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边沿越陡峭越好。

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网友:
单有示波器没用,还得有差分探头

网友:
眼图:

https://www.861718.com/fagui/show-17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