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固定的采样时间提高FFT频率分辨率

楼主(2023-03-09):
现在需要采样一段正弦波信号,采样的时间不可变,信号在采样时间内频率、幅值稳定不变,单纯识别信号的频率,现在想提高一下频率分辨率,就把采样回来的数据再复制一份,间接提高采样点数,这样频率分辨率也就提高了
大家看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
刻度为1mm的尺子,怎么测量0.1mm?

网友:
这个应该就像网上的一个段子吧。一发导弹的命中率是70%,那我们就一次多打几发导弹,一次打10发,命中率就是700%了。

网友A:
没用你这个方法,试试频域插值,搜索丁康华南理工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你这个方法,试试频域插值,搜索丁康华南理工的文章

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velet?

还不太了解小波,再学习

网友C:
增加采样点数,3200/64=50, 3200/256=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采样点数,3200/64=50, 3200/256=12.5

是的,现在限制条件是时间,采样时间固定。

网友D:
采集后先插值再FFT

网友E:
采一半,一半为0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集后先插值再FFT

嗯,查了一下,貌似补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一半,一半为0值。

谢谢,一语惊醒

网友F:
采多少是都行,后面补0到你想要的数目,比如1024,虚部清零,这个是基本的算法,只是点数越多计算量越大。
加窗就要考虑了,我忘了窗口长度是你的采样长度还是加补零后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采多少是都行,后面补0到你想要的数目,比如1024,虚部清零,这个是基本的算法,只是点数越多计算量越大。

只有有效数据部分加窗,补零的部分不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一半,一半为0值。

思路一下子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