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6毛钱的ARM,PY32F002A 资源实测 - 这个型号不简单"

楼主(2023-03-09):
如同 STM32F103C8T6 与 CBT6 有着同样的128K flash容量一样, 市面上很多芯片, 同一系列的多个型号其实底下使用的是相同的硬件, 只是通过软件, 芯片ID, 某些隐藏寄存器(例如AIR32F103)或者物理熔断对容量进行限制.
让我们看一看 PY32F002AF15P 这颗标称 20K Flash, 3K RAM 的芯片还隐藏着哪些资源.

声明
任何在厂家数据手册之外的资源都是无保证的, 本文的内容仅对当前测试中使用的样品有效, 请勿以此作为选型参考, 一切以厂家手册为准. 因此产生的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

1、PY32F002A 的 RAM
当前样品的型号是 PY32F002AF15P, TSSOP20封装, 因为内存容量的检测只涉及代码修改, 对这片 PY32F002AF15P 进行了内存可用容量的测试
修改ld文件, 将内存设为 4KB, 写入成功, 读取成功
修改ld文件, 将内存设为 5KB, 无法启动
修改ld文件, 将内存设为 4196, 无法启动
实际上直接可用的内存为 4KB

2、PY32F002A 的 Flash
测试用的是 JLink, 修改 Flash 容量涉及到 Device 文件的修改, 首先修改 /opt/SEGGER/JLink/JLinkDevices.xml, 将 PY32F002AX5 的配置调整为32K Flash, 4K RAM
然后修改ld文件, 将flash也设为32K
在代码中构造一个巨大的数组将 32K 填满, 从末尾开始打印, 编译烧录
32K容量, 写入读取成功
再改为48K, 写入失败, 读取也失败
实际直接可用的Flash容量为 32KB

3、PY32F002A 的运行频率
因为 PY32F002A 的库函数将最高频率限制在了24MHz, 而 PY32F003 没有PLL, HSI最高也只有24MHz, 既然 PY32F002A 可以使用 32K Flash + 4K RAM, 就直接将库参数修改为了 PY32F030Fx6. 将运行频率设为16MHz, 同时开启 PLL.
结果运行正常. 此时系统频率为 32MHz.
进一步将 HSI 设为 24MHz, 保持 PLL 开启, 也运行正常, 此时系统频率为 48MHz.
运行半小时, 没有任何问题.
可见当前这片 PY32F002AF15P 支持PLL, 实际直接可用的系统内置时钟为 48MHz, 如果使用外置晶振, 频率也许能更高

4、PY32F002A 测试DMA
运行SDK中 PY32F003 的 ADC_ContinousConversion_DMA 示例代码, 可以正常运行
当前这片 PY32F002AF15P 支持DMA

5、PY32F002A 测试DMA
运行SDK中 PY32F003 的 ADC_ContinousConversion_DMA 示例代码, 可以正常运行
当前这片 PY32F002AF15P 支持DMA

6、总结
到这里, 这颗 PY32F002AF15P 是哪个型号的马甲已经有点眉目, 进一步可以继续校验其它几个关键外设: SPI2, LED.
更新 2023-02-12
从最近的测试看, 这颗 PY32F002AF15P 其实和 PY32F030 的外设是一样的, 按 PY32F030 的寄存器地址读写都有反应,  再进一步测试 PY32F003 系列的型号, 发现和 PY32F030 也一样. 所以对于这三个系列,
开发上就很简单了, 全部都用 PY32F030 的库函数就好了, 只需要区分Flash和RAM容量大小. ?

YC观点:6毛多含税,就能买到TSSOP20 封装、M0内核的PY32F002A,确实是性价比之王、 国产王炸中的战斗机?。以及良好的开发环境、便宜的仿真器,值得推荐。
PS:不是销售、不做生意,请不要私信哈。

原帖https://blog.csdn.net/michaelchain/article/details/128692398

网友:
看了下,他家M0的支持5V供电的,这也是个优势

网友:
TSSOP20 M0 0.6的价格,确实香,就是不知这产品生命周期,要是能长期稳定量产,真是可以考滤。

网友:
自己有工厂,应该是可以的. PY32F003  已经用了几K了。便宜好用,支持。感觉超越以前的 mega 8之类

网友A:
这颗料的ADC是硬伤

网友B:
国产芯片这么多,
价格已经很满意了,
国产芯片,加密哪家做得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芯片这么多,
价格已经很满意了,
国产芯片,加密哪家做得强?

国民技术,加密类的芯片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民技术,加密类的芯片很多。

不想外挂加密芯片,
主控IC加密强才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颗料的ADC是硬伤

ADC是不是很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民技术,加密类的芯片很多。

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是不是很烂

听说只有7,8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外挂加密芯片,
主控IC加密强才最重要,

不需要外挂啊,就是国民技术的安全芯片系列MCU,加密就可以到达到金融级别。
网银、金融支付、税控、数字货币、设备认证、数据保护....很多都用他们家的。

网友D:
好像国民起初就是做安全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国民起初就是做安全芯片的

是的,金融系统用很多他们家的。

网友:
PY32F002A  PY32F003  PY32F030 据说是同样的晶元配置成不同的型号
今年各行各业都在降价,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外挂啊,就是国民技术的安全芯片系列MCU,加密就可以到达到金融级别。
网银、金融支付、税控、数字 ...

去管网查看了,
所谓的安全芯片,是通信有各种各样的加密算法保护,MCU内部有算法的硬件运算电路,
我们一般的加密要求是:ROM不能被读出来,最好没有读功能, 偏门一点的MCU,无需加密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管网查看了,
所谓的安全芯片,是通信有各种各样的加密算法保护,MCU内部有算法的硬件运算电路,
我们一般 ...

最主要还得看量,没有破解不了的,有市场就有人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还得看量,没有破解不了的,有市场就有人破解

相对的,解密成本高就可以了,
加密功能强,用量也偏门一点的,

网友:
解密成本大于开发成本, 用这个芯片就是合理的了

网友E:
关注,准备上这个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准备上这个料

批量单价多少钱买到的,到时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
仿真器用Jlink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真器用Jlink可以吗?

M0内核的,可以用Jlink

网友:
确实是便宜

网友(2023-12-13):
测试了一下,ADC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差,分频比打的比较大

网友:
可惜全系列没USB

网友(2024-02-17):
有人用来做触摸按键的应用吗 ?

网友G:
当心资本市场的套路,多等等,某微芯片,去年下半年开始单片机涨价,据说是资本大佬要赚钱,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要涨价,故意搞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心资本市场的套路,多等等,某微芯片,去年下半年开始单片机涨价,据说是资本大佬要赚钱,在行情不好的情 ...

现在这行情,故意玩涨价缺货,那就是要走AVR的老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心资本市场的套路,多等等,某微芯片,去年下半年开始单片机涨价,据说是资本大佬要赚钱,在行情不好的情 ...

现在6毛的m0多

楼主:
能介绍几款吗?

网友H:
普冉,中科微,中颖,灵动微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普冉,中科微,中颖,灵动微等

有没有皮实 耐用的型号。  类似于 mega8的皮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皮实 耐用的型号。  类似于 mega8的皮厚

原厂都宣称一年上亿的出货量,也没有bug就不清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厂都宣称一年上亿的出货量,也没有bug就不清楚了

只有实际用过才能说  好不好用。 不知道 您量产 了多少pcs。  用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有实际用过才能说  好不好用。 不知道 您量产 了多少pcs。  用的是哪个型号? ...

普冉有坛友用了几十万pcs,有概率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心资本市场的套路,多等等,某微芯片,去年下半年开始单片机涨价,据说是资本大佬要赚钱,在行情不好的情 ...

这个某是  "中" 吗?

网友:
是的,一个代理商过来交流时疯狂吐槽

网友:
有啥好吐槽的,卖一个亏一个,还不如提价,宁可少卖一些,赚点钱,中微有些电机驱动方案做的很不错,即使涨价,也比进口芯片便宜的多,人家有涨价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