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nP 0201 + BGA 贴片测试视频

楼主(2023-03-0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1167sX/
(或者 https://youtu.be/3ZsayoO3BOo
观看的时候请打开字幕

(另外,机器校准的视频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M4y1k7ry/

本来做了一些柔光小托盘,遇到一点问题,已经知道原因了,下次再补拍一个托盘快速上料的视频。

网友A:
楼主,能稳定贴0201了吗?
编程方式可不可以做成如下这样,简单得生产线上的员工都能用。
1,贴片机散料元件统一放到左边的一排方格里,方格有序号1、2、3。。。
2,方格的料的序号直接对应于贴片坐标文件csv的行号。上电直接取方格1的料贴到坐标csv文件的第1行、方格2的料贴到坐标csv文件的第2行。 以此类推,贴到摄像头检测到某个方格没元件为止。
3,不论元件大小,统一从元件几何中心吸取料。再送到pcb板目标位置方向,放下去。
4,吸头有高度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取料和释放料时用。 这样就不用设置元件高度。
注意点: 元件的吸取面要向上,散料盘要足够牢固,贴片机运动不能把元件震到翻转。   需要能摄像头识别二极管方向和IC的1脚功能。

做到这些,我们工程师只需把坐标文件csv装U盘里,随便找个普工按序号找来并摆好散料,插上U盘一通电就能贴好几片样板了,不用编程太爽了! 相信坛里很多人都需要这样的贴片机。

网友B:
BGA   不用植珠吗
还是普通SMT就行? 还是说要看脚数?少量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   不用植珠吗
还是普通SMT就行? 还是说要看脚数?少量能这么干?

bga 植珠 仅针对维修,拆下来的 bga 芯片再次焊接的话,才需要植珠

新的 bga 芯片,本身就有原厂的珠珠,不用植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稳定贴0201了吗?
编程方式可不可以做成如下这样,简单得生产线上的员工都能用。
1,贴片机散料元 ...

0201 目前看贴的还行,但依然需要更多大量的测试,理论上问题不大

见下图,我做了一些托盘,可以提前放料上去,你可以给托盘贴上标签:
(图中的托盘有问题,已经知道原因,正在改进中)

一块板做很多格子也可以,但是感觉落灰不好清理,影响检测

3: 目前就是这么做的,统一从元件几何中心吸取料

4: Z 轴有力传感器,目前取放料会自动识别

> 摄像头识别二极管方向和IC的1脚功能
这个不打算做,因为要做的话就需要提前录入元件了,目前需要按照封装库的角度在上料区域摆放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