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给硬盘分区时候,为什么老是少了4096字节

楼主(2023-03-10):
分区100G的时候少的更多。

但分200G和500G都是一样的,少了4096个字节。

其他没试了。

网友A:
想分区大小在 Windows 里显示的是整数,用这个计算器算一下

https://www.iplaysoft.com/tools/partition-calc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分区大小在 Windows 里显示的是整数,用这个计算器算一下

https://www.iplaysoft.com/tools/partition-c ...

这个根本不用算。

分区200G的时候,少了4096byte,windows磁盘那边会显示199G,实际是199.999G,只是直接取整了,而不是四舍五入。

所以分区范围在:   200*1024M+1M < 分区 < 201*1024M

就都是整数,并不需要一个精确的值。

至于4k对齐,这里无论怎么分,都是4k对齐的,因为分区最小单位是M,本身就是4k的倍数。

网友B:
我用分区大师,是整数显示的,分好的也是整数,你这个应该是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分区大师,是整数显示的,分好的也是整数,你这个应该是哪里没设置好? ...

你计算一下字节数看看对不对,

除3次1024看看有没有小数点。

我用的windows自带的分区工具,不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根本不用算。

分区200G的时候,少了4096byte,windows磁盘那边会显示199G,实际是199.999G,只是直 ...

我看到的是这个说法
实际上如果分区时填的 MB 数比算出来的的这个多一些话,显示时可能是 xxx.01GB, xxx.02GB

https://tool.lu/partition/

要想分成整数GB,必须分成完整的柱面。

硬盘一般有255磁头,63扇区,所以每柱面大小是:

512byte×255×63=8225280bytes=7.84423828125MB

计算整数GB的容量对应的柱面数有多少:

柱面数 = (整数GB * 1024) / 7.84423828125MB

这时候得出来的柱面数肯定不是整数,这个时候需要将小数进一位取整数柱面,然后计算这些柱面占有的空间有多大。

柱面所占有的空间MB = 柱面数 * 7.84423828125MB

这时候得出来的MB数肯定也不是整数,这时候再将小数进一位取整数,得到的整数MB值就是分区的时候要填写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是这个说法
实际上如果分区时填的 MB 数比算出来的的这个多一些话,显示时可能是 xxx.01GB, xxx. ...

现在的win10,是99G以下会显示2位小数点,
超过100G不显示小数点了。

我这三个盘实际上都不是整数,没有显示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