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这样组合输出 方波信号还是 线性电压信号?

楼主(2023-03-10):
大神门,这个电路从右边电感出来,左边进MCU, 中间这个是什么功能呢? 最后是方波信号还是 线性电压信号?谢谢了

网友:
中间像是个有源滤波,小幅值信号是线性的,大幅值会被消顶。

网友:
电流互感器采集交流电流信号

网友:
“求教个电路原理”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简单上看R18,R17组成分压比例为 1k/(10k+1k)=1/11.R16,R15 组成同相比便放大 A=1+10K/1K=11 倍, 直流放大倍数为1  。 右边有个二极管整流  所以是对正向信号 通过R56 和R19  调节信号幅度。实际的信号是 由R18,R17,R56 和R19组成分压电路,再放大11倍。

网友:
像电流信号的PI

网友:
运放有反馈,一般出来的都是模拟,除非输入信号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