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设计无线充电用PCB线圈的好工具或方法

楼主(2023-03-10):
在针对一个非标的无线充电芯片设计一个PCB的充电线圈,最初是依据厂家推荐画的图,双面PCB上的螺旋线圈。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效果不好。咨询了厂家也说不出所以然,估计国内小厂本身就没有什么技术能力。
只能自己上吧。拿TI那个Coil Designer 设计了两版 做了出来,的确有点改善,但是感觉还没有到位。各位大神是否有什么好的设计工具分享一下?或者有这类设计的调试技巧分享下。我现在就是做一个理论参数,
然后一口气做5-6个稍有差异的线圈,然后一个个试,感觉效率太低了。

网友:
先手线手工绕一个,测量电感,接电路实测吧

网友A:
我们公司专门做无线充的,线圈设计属于比较专业的东西,讲究的东西还挺多的,一般线圈设计用Ansys Maxwell。具体设计主要根据尺寸,传输距离,电压电流这些参数来做。

不知道LZ的功率大概多少,PCB线圈一般只能做点小功率的东西,很难把功率做上去。

网友:
还是去定制线圏吧,对散热,耐热,一致性,都有要求

网友:
需要nfc无线充电方案不?我们有,接收端5v200mA
哈哈?

网友B:
非标设计?量大吗?量不大买现货拆线圈用行得通吗?不知道发射和接收是否设计时有不同,对这块不懂,推荐你两个我买过的

3.8元的发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2.5元的接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这个接收做工挺好的,我曾买了20张DIY备用,以后无线充电也是趋势了,鹌鹑家还有更便宜的,9.9包邮10片和6片的两款,都是新的,是别的厂家换代淘汰的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标设计?量大吗?量不大买现货拆线圈用行得通吗?不知道发射和接收是否设计时有不同,对这块不懂,推荐你 ...

现在无线发射和接收模组这么便宜啦

网友:
太卷了,国内市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专门做无线充的,线圈设计属于比较专业的东西,讲究的东西还挺多的,一般线圈设计用Ansys Maxwell ...

电源砖的平面变压器怎么说,一两百瓦很常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砖的平面变压器怎么说,一两百瓦很常见了

不是很了解平面变压器,这个平面变压器是PCB线圈么?正激、全桥之类用的高频变压器的话,原副边磁场抵消,对磁通的要求比较低,可以用高磁导率的材料,线圈匝数就可以比较少。
PCB线圈的主要问题是铜箔太薄了,一般是35um,对比一下最普通的漆包线圈,比如6楼那个,厚度都至少是10倍了。
看着面积大,实际算一下就会发现要么感量不够,要么内阻太大。电流小的话还好,电流一大,损耗平方倍的往上涨,发热肯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