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率LCR表的应用场合

楼主(2023-03-10):
问一下坛友,测量哪些元器件或者什么应用场景要用到200KHz,500KHz甚至1MHz,2MHz的LCR表。 看到一个2MHz的LCR设计,但还不知道应用到哪里。

网友:
我碰到过几百兆,甚至是几个G的LCR表。
测的就是EMC器件。

几百K,几兆,现在的开关电源都能到这个频率了,

网友A:
我现在迫切需要一台越高频率越好的,比如能到100M测试频率或者以上的,
现在射频板子选合适的小容量电容,调试阶段装圆柱形微调的,完了以后要改为固定值的,10pf以内的测量头痛了,

网友:
当然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咯

网友:
射频器件,研发过程中物料选型,知道电容和电感物料在这个频率上实际D值/Q值和实际容量/感量是多少,最好能在工作频率上直接测量参数,这就要射频LCR。射频LCR比低频,100KHZ以下的贵非常多,而且夹具特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迫切需要一台越高频率越好的,比如能到100M测试频率或者以上的,
现在射频板子选合适的小容量电容, ...

10pf内用100KHZ也能测,但夹具校正影响很大,做好校正和清洁

网友:
哪个型号,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