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特殊设备,这款瑞萨的MCU还能买到吗?

楼主(2023-03-10):
设备工作时用USB连接的电脑,拔插USB时,设备主板经常损坏。
故障表现:连接电脑时,USB无反应,无法与电脑通讯;设备其他功能都正常;更换主板即可修复。
目前新的主板越来越不好找,自己尝试能否将坏主板修复。
首先怀疑静电打坏USB,主板上USB口有防静电芯片,不管拆除或更换ESD器件,还是故障依旧,怀疑主MCU的USB口坏了;
搜索发现这款MCU是08年的,没见有卖的,坛里有知道哪里还能找到吗?
丝印:72640W144FPU SH2A
这个MCU应该是内部没有程序,要是有程序,我没法烧录程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A:
楼主的观点很独特:“MCU应该是内部没有程序”,我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观点很独特:“MCU应该是内部没有程序”,我真没见过

我网上查到,这款没有内部flash,直接从外部norFlash启动,板子上有一片norFlash。
三星的S3C2440不也是这样,复位后直接从外部flash启动,换CPU就可以,不用烧录外部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观点很独特:“MCU应该是内部没有程序”,我真没见过

除非不是MCU  :)

网友:
确定程序没有绑定序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观点很独特:“MCU应该是内部没有程序”,我真没见过

这个真不奇怪,很多老MCU都没有内部存储器的,ROM和RAM都没有的MCU见过没?

楼主:
没有坛友想的那么多加密手段,这个产品市场很局限,别人抄了也卖不出去,靠关系,不是技术。板子可以抄,客户关系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奇怪,很多老MCU都没有内部存储器的,ROM和RAM都没有的MCU见过没? ...

Z80就没有,03年刚上班的时候玩过

网友:
没有flash,应该叫作M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奇怪,很多老MCU都没有内部存储器的,ROM和RAM都没有的MCU见过没? ...

电脑的CPU也是这样,所以可以更换。

最开始的MCU基本也是这样的,慢慢都集成到里面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说mcu非得有内部flash,难道真的都是些90后?
读书的时候如果学习MSC51的话,好多人也是学的什么80C51嘛,那玩意不就是内部没有,要从外面的ROM读取数据吗?只是后来的AT89C51这一类的芯片把rom塞到芯片里面了。

网友:
现在也有不少MCU内部没有FLASH, 直接使用外部NORFLASH来运行的.

网友:
我自学时用的是80c51+带玻璃窗口的27c64

网友:
你的电脑需要安装隔离变压器,你电脑的电源不好....导致零线带电了.....USB外接设备,你还可以增加USB磁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