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还真有特斯拉脚部专用记录仪:全程摄像记录刹车和油门动作

楼主(2023-03-10):
近段时间,国内发生多起特斯拉失控事故,关于事故的争议焦点在于车辆刹车。有驾驶员坚称自己踩了刹车,而特斯拉提供后台数据显示,驾驶员事发时踩的是油门踏板。

为了彻底解决特斯拉刹车争议,不少车主真的开始加装脚步记录仪。在电商平台搜索“特斯拉脚步记录仪”关键词,已经能够搜索出相关商品,并且商家还贴心的给出了加装方案,方便小白车主安装。

电商平台给出的价格信息显示,特斯拉专用脚部记录仪,价格从100以内到5、600元均有,提供不同配置的记录仪产品可供选择。

如果你是特斯拉车主,你会考虑买这样一特殊的“记录仪”吗?

网友:
希望特斯拉车主都装上,早日找到证据,不再扯皮。

网友:
现在的行车记录仪是前后两路录像的,看来后面有三路的需求了

网友:
原来最后是商家赢了

网友A:
相信不会自主装,怕被实锤踩了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不会自主装,怕被实锤踩了油门。

实锤时可以不拿出来

网友B:
特斯拉的记录仪是第三方的啊,特斯拉的刹车也是第三方合格的供应商提供的,反倒是那些说是踩了刹车没反应的,除了自己一张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不是自己把油门当刹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的记录仪是第三方的啊,特斯拉的刹车也是第三方合格的供应商提供的,反倒是那些说是踩了刹车没反应的 ...

他们可不止一张嘴哦,广大的新闻媒体都会帮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们可不止一张嘴哦,广大的新闻媒体都会帮他们

广大媒体的证据无非也就是车主或相关人的一张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大媒体的证据无非也就是车主或相关人的一张嘴

你忘了,有些人是吃屎的,当然只能喷粪了

网友:
怎么知道视频是和事故是同步发生的?

网友D:
我早就说这个其实没什么卵用,除非再安装一个水平仪放在摄像头可视范围内,可以显示车子加减速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早就说这个其实没什么卵用,除非再安装一个水平仪放在摄像头可视范围内,可以显示车子加减速的状态。 ...

你怎样证明两个摄像头的时间就是同步的?

网友D:
不是,就一个摄像头,水平仪和刹车油门在同一个摄像头拍摄画面里,踩下刹车减速,水平仪里面的气泡会向前跑,踩油门加速气泡会向后跑,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加减速度指示器,这样可以证明刹车是否有效。我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气泡移动的距离够不够大是否看得清,因为我也是键盘侠,凭空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就一个摄像头,水平仪和刹车油门在同一个摄像头拍摄画面里,踩下刹车减速,水平仪里面的气泡会向前跑 ...

还是三楼的方案可靠,争议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