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杂牌摄像头不支持加密存储,加密存储会增加很多成本么?

楼主(2023-03-10):
大牌的基本都支持tf卡加密,
为何杂牌的加个密都不支持
支持加密存储一般会增加多少成本呢?

网友A:
视频数据量大,加密运算需要大量的cpu 占用,ipc soc 要是有专用的高速并行硬件加速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数据量大,加密运算需要大量的cpu 占用,ipc soc 要是有专用的高速并行硬件加速器就好了 ...

一般视频加密用的啥算法,计算量很大么

网友B:
估计是需求不大?有aes硬件的话实现个加密文件系统也不难,不过接触过一些摄像头厂商貌似研发能力也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需求不大?有aes硬件的话实现个加密文件系统也不难,不过接触过一些摄像头厂商貌似研发能力也很弱 ...

摄像头厂商貌似研发能力也很弱,很弱是啥意思

网友C:
是不是有误解,摄像头tf卡数据都不加密的,萤石云台即使打开加密tf卡数据是可以被qq影音播放的。而且网络传输视频的时候数据是端到端加密,远程查看视频是可以被截获数据的,这个我电话咨询过海康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误解,摄像头tf卡数据都不加密的,萤石云台即使打开加密tf卡数据是可以被qq影音播放的。而且网络传 ...

即使加密,如果拿到tf卡,没密码也可以读取tf卡里面的文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加密,如果拿到tf卡,没密码也可以读取tf卡里面的文件么?

是这样的,我以前也同样疑问就拿自己的萤石c6c无极版本测试过,打开加密后tf卡录制的视频音频都是可以用qq影音打开的。然后我电话咨询过海康售后得到的答复就是tf卡与海康nvr里面的数据都是不加密的,都可以拿出来读取的。远程是通过账号与摄像头后面的6位密码做端到端验证身份,验证通过后视频传输是没有加密的。所以tf卡与硬盘丢失视频绝对泄漏,室内摄像头谨慎联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视频加密用的啥算法,计算量很大么

AES系列或者国产对称加密算法,视频码率高,cpu自己算运算量肯定负担比较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S系列或者国产对称加密算法,视频码率高,cpu自己算运算量肯定负担比较重了 ...

aes给视频流加密用asic功耗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aes给视频流加密用asic功耗大么?

视频要实时加密肯定是处理器内部集成加密dsp模块才可以满足实时数据上锁需求的,dsp增加成本是个头大问题。“主要就是目前技术难度太大,芯片会发热严重,处理器会过热融化大大增加故障率,所以为了你好降低成本还有发热与故障率咋不上dsp了~”

家长会主动要求自己孩子自己电脑设密码,自己房门与抽屉上锁还不让家长打开?作为家长你肯定是想要一个听你话的好孩子,在你的家里不允许有打不开门,孩子不在家时候偷偷翻一下孩子抽屉,电脑里面查看浏览器历史痕迹,看孩子有没有上hs网页,这样你才能确认你的孩子没有背着你干坏事外面打架,是的好孩子,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

网友:
很多厂家就是一个加工厂。软件加密?不存在的。有一个layout工程师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