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户外220V电源专贴(最终购买了:正浩800W/768WH磷酸铁锂,附评测)

楼主(2023-03-11):
标称峰值1180W, 1.6度电。这是淘宝商品名称上的夸大参数。

店家承认:额定功率是600W, 电池是12V 112AH = 1.34度电。宁德时代全新的磷酸铁锂电池。价格1468。重量4.1公斤。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靠谱。1.34度电的磷酸铁锂电池,应该在8kg 左右吧(连同电路和外壳)? 怎么只有4.1kg ?

大家帮忙评估一下。如果认为没有水分,我就购买。

【淘宝】https://m.tb.cn/h.UKByBun?tk=98Wod8S8DbA CZ0001 「宁德时代户外220v移动电源大容量家用自驾游场露营电瓶摆摊储能」

楼主:
如果认为这个不靠谱,请推荐一款靠谱的。谢谢!

网友:
还是选正浩的 贵了点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网友:
铁锂的1KW/10KG左右,宁德的几乎是B品或拆机

网友:
我觉得这种还是买品牌的好,至少有个保障,这种感觉像是三无产品,真出问题了,可能连公司名都不知道。

可以选 正浩,电小二,这些。

网友:
不如买个便携发电机?这个还要充电,还有安全性隐患,续航时间还短。

网友A:
听到牌子比较多的户外电源叫店小二,有京东自营店,可以看看。

最近深圳的公园在卷,户外电源也马上要铺开。说一下深圳深圳公园卷的过程,很有意思。
第一阶段:户外垫子+零星帐篷,主要在疫情期。
第二阶段:高级帐篷+户外拉车,疫情后
第三阶段:高级帐篷+户外桌椅+户外电源+户外投影,进行中。

网友:
正弦波还分 纯正弦波、修正弦波,买时注意区别。

纯正弦波在感性负载时兼容性最好

网友:
这个目前必须买大品牌的,内部做工,设计都不一样,正浩,店小二,去直播间蹲个底价

这个不用时,放电,锂电池半电量存储,日历寿命15年没问题,循环寿命800次

切记不可满电长时间存储,严重影响寿命和容量,锂元素太活泼

网友:
虚标,铁锂能量密度160WKG  组成组后应该比这个低。1.34度除以0.16有8KG多。还加壳加板子 不会低于10KG  绝对虚标。 闲鱼上买48100菊花牌  4.8度电 才4000不到。放车上应该可以  50KG左右

网友B:
建议买正浩创新或者电小二的,电池里面的水很深,控制板的方案也是差别很大,不能光看参数。

楼主:
买额定功率多少w 合适?

当然越大越好,但越大越重,越大越贵,必须妥协。

我朋友500W的,说外出露营拖个电饭煲很好。

楼主:
初步选定这一款,大家拍砖:

正浩EcoFlow 【磷酸铁锂】快充移动户外电源220V 500W自驾露营便携停电应急备用笔记本充电宝512W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正浩创新或者电小二的,电池里面的水很深,控制板的方案也是差别很大,不能光看参数。 ...

电小二京东自营都是带太阳板,最便宜也要4700元,超预算。

我想买2000元左右就好,估计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
EcoFlow在网上可能算是靠谱的了,但是据说使用电动工具有风险。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选定这一款,大家拍砖:

正浩EcoFlow 【磷酸铁锂】快充移动户外电源220V 500W自驾露营便携停电应急备 ...

看来又要使用拼多多了。
京东2199
天猫1999
拼多多1880

【新品】EcoFlow正浩睿2Max户外220v便携移动磷酸铁锂电源大功率

网友C:
京造1000瓦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造1000瓦的便宜

是磷酸铁锂的吗?

1000w,1度电。

另外1000w是峰值或是额定? 京东自营很多是标峰值的

说明资料里面连重量都没有?

网友D:
买36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城堡1000va正弦逆变器,便宜但功率低了。
或者48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通信3000va正弦逆变器
或者96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山特城堡3000va正弦逆变器。

基本都是电池成本,逆变器咸鱼买个包好的山特或者工业大牌的。缺点就是占用空间大了一点。三元电池不要碰,电池缺电后基本就会饿死。
买了两个,一个山特1000va,一百多块,配的是东芝钛酸锂36v,40ah电池组,话说这电池真好,家用很好,可惜耐高温性能不太好,不适合车用,可惜现在价格太贵。感觉功率很鸡肋,不能代电磁炉。
还花400买了一个山特c6k,准备组做个家用光伏储能。
移动电源要么500va,1度电,带点电脑,笔记本,充电器,led灯什么的。
要么3kva,3-6度电以上,能够代电磁炉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36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城堡1000va正弦逆变器,便宜但功率低了。
或者48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通信3000v ...

电磁炉没有必要。卡式炉更方便。

能带动电饭煲就可以了。电饭煲感觉0.3度电已经可以煮好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到牌子比较多的户外电源叫店小二,有京东自营店,可以看看。

最近深圳的公园在卷,户外电源也马上要铺开 ...

哈哈,还真是这样

网友:
推荐一个牌子“羽博”,这个牌子的充电宝质量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36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城堡1000va正弦逆变器,便宜但功率低了。
或者48v铁锂电池组,再加一个通信3000v ...

这种DIY没有兴趣折腾。买公认的大品牌就行。

网友E:
正浩,买睿Pro,大一点的买德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浩,买睿Pro,大一点的买德Pro

大就重啊。我可能要移动使用。不能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浩,买睿Pro,大一点的买德Pro

好,评估中。坚决不能超过1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评估中。坚决不能超过10kg。

pdd 上买 正浩是靠谱的。   和jd 一模一样的货。。。  pdd 都是 平台补贴的。 如果不补贴 价格就没有优势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磁炉没有必要。卡式炉更方便。

能带动电饭煲就可以了。电饭煲感觉0.3度电已经可以煮好饭。 ...

电饭煲就一个发热丝,找个12伏或者24伏的电饭煲。不用逆变,效率高。户外用便宜可靠安全

要是能找到48伏的电饭煲更好,直接拿家里的电动车电池去野吹即可

如买不到48伏电饭煲--再退一步,买个48伏升220伏的逆变器。 逆变器比电池便宜多了。

网友:
不常用真的可以考虑使用电单车的电池,现在的电单车电池很多都有0.5度电以上了,而且电压高,逆变效率高(电流小,线路、功率器件损耗小)

网友:
正浩户外电源 是我前同事和圈内同学开的公司。

前几个月问我去不去加入,我嫌离家太远,就没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饭煲就一个发热丝,找个12伏或者24伏的电饭煲。不用逆变,效率高。户外用便宜可靠安全

要是能找到48伏 ...

我还想使用一些功率不大的电动工具(切割机、钻、水泵等)。

我的香蕉地需要。

我的应用比较复杂。需要便携和可靠。

正在评估正浩600w/768WH 磷酸锂电,15斤。

楼主:
已经购买正浩 睿2PRO,800W/768WH

楼主:
电饭煲640w,电钻和角磨机都是600w左右。

我买的800w刚好。

楼主:
这个包,店家给我阿里巴巴厂家.

我58元买了2个(29元一个).1688规定至少买2个。一个装电源,一个装杂物。

1688搜索:跨境专供双层保温包户外野餐包防水冰包加厚EVA保鲜午餐包便当包

24L的品种就对。

楼主:
收到货了。做工非常好。还有管理APP,通过WiFi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收到货了。做工非常好。还有管理APP,通过WiFi控制。

充电输入功率好大啊,86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输入功率好大啊,860多W。

所以1小时可以充满。

正浩据说是国内户外电源的天花板。

网友H:
这个买一个搞搞露营确实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买一个搞搞露营确实不错

800w估计都炒不了一个菜

网友:
引用 网友I:
800w估计都炒不了一个菜

炒菜要用电磁炉功率大,要用那种4500W峰值(稳定2000W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800w估计都炒不了一个菜

炒菜肯定使用的瓦斯炉。

800w够电饭煲了。这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买一个搞搞露营确实不错

搞辆能放电的电动车,就能实现露营用电自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辆能放电的电动车,就能实现露营用电自由了

电动车经常离帐篷很远。你怎么送电?

楼主:
我买了个200W的白炽灯。实测168瓦。

768wh,如果逆变器效率90%,可以使用时间:4小时7分钟。

迟些找个时间测试。

网友:
正浩电源,mark一下。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池
目标分论坛:电源&电力

楼主:
我的电饭煲功率1100w。

正在测试做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电饭煲功率1100w。

正在测试做饭。

26%的电煮好一顿饭。

楼主:
测试1800w的电吹风

工作完全正常。下面图片是不同档位的不同功率。最大档被限制在858w,但电吹风工作正常,很大风,很热。

当然,这是降功率使用电器。

这个功能非常好,甚至微波炉都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无法工作在最大功率。

这可以放心使用家里的电器,不用为了露营而另外购买。

楼主:
电磁炉如果开2000w,开机5秒就会提示过载,自动断开输出。

我这个电磁炉1000w起才是连续输出。我电磁炉设置为1000w,电源输出800w,正常工作。

看来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水烧开了。

网友:
看老大测试 也是一种享受
详尽的功能测试、清晰舒服的照片  都是享受
建议老大开评测专栏
论坛里电工多,当然评测电器是专业的啦

楼主:
今天本来使用灯泡测试电池容量的。

刚才发现灯泡已经损坏。才使用了不到10分钟,可以看到钨丝的两头都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如果开2000w,开机5秒就会提示过载,自动断开输出。

这种X模式对阻性负载/感性负载有效。

它的优点是在降低电压的情况下提高电流限值来保证输出功率,比普通的恒流要智能。

楼主:
重新买了个200w的灯泡。开始通电测试。

19:11开始。

这个灯泡171瓦。

楼主:
19:43(32分钟),剩余85%电力,灯泡功率171W.

楼主:
30:32 (1小时21分)

余下61%电力,灯泡173瓦。

楼主:
22:03 差不多3小时,余15%电力。灯泡173瓦

楼主:
22:16(3小时05分),余下9%电力。灯泡174瓦。

网友K:
好像没有一度电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像没有一度电噢

我这个本来就只是768wh。

这个已经很重了,已经7.8KG了。

楼主:
22:25(3小时14分)余下44点力,灯泡174瓦

楼主:
22:44(3小时33分钟)余下1%,灯泡174瓦

楼主:
好了,查看录像确定,22:49 灯泡熄灭。
173瓦的灯泡,总共使用了3小时38分钟。

大家计算一下,电量是否正常?

楼主:
总共放出了628wh的电量。

628/768=81.7%

网友L:
部队里有个叫手摇发电机的东西始终都存在,有一种大功率的要两个人一起摇,500瓦的电台一开始发射摇起来就比较吃力了,效果完全可以比肩健身房里的器械。所以应该手摇发电机民用化,配一套手摇发电机,没事摇一摇踩一踩,一则可以充电重要的是能够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想象一下今后需要充电的设备,比如电动汽车,没事摇一摇踩一踩,就能开车满地跑了,绝对的绿色环保,市场前景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部队里有个叫手摇发电机的东西始终都存在,有一种大功率的要两个人一起摇,500瓦的电台一开始发射摇起来就 ...

我想知道,摇一度电,需要我老婆摇多长时间?

我就不试了,我自认绝对摇不出一度电。我老婆好奇单纯,让她试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摇一度电,需要我老婆摇多长时间?

我就不试了,我自认绝对摇不出一度电。我老婆好奇单纯,让 ...

两个人一起用的是大功率的,高达150瓦,一个人用的是65瓦,也有30瓦的轻松一点。65瓦的那种战时需要3个人轮流摇,一个人也就摇不到10分钟就不行了然后必须要歇20分钟。所以军用电台发射功率一般10瓦左右大的有二三十瓦的估计是因为手摇发电机功率限制了。

楼主:
我决定重新测试一次。这次使用摄像头对着拍摄,事后可以查到准确时间。

楼主:
昨晚充满电,刚才发现没有关键,电量是99%。

插上220V, 发现输入功率马上上去,然后不到一分钟显示100%电量。

很厉害啊!

楼主:
看来的确需要APP,否则很多参数无法调整。

网友:
露营可以带上电风扇了,驱蚊吹凉

网友M:
今天深圳有储能展,有去的坛友吗?储能展买这种储能产品会不会比淘宝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深圳有储能展,有去的坛友吗?储能展买这种储能产品会不会比淘宝便宜? ...

大概率买到垃圾产品 ??

楼主:
开始第二次测试173瓦灯泡放电。

14:28 开始。

网友N:
对于偶尔用一次的人来说。就有点小贵了。。旧了不用又得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第二次测试173瓦灯泡放电。

14:28 开始。

18:03 结束。3小时36分。跟上次的3小时38分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于偶尔用一次的人来说。就有点小贵了。。旧了不用又得坏。

哈哈,那就不要买。1度电的电池有些危险。

网友:
0.173*3.5=0.6kwh

网友:
这种效率低,测测空载电流多少,环形变压器式的效率高。

楼主:
电池是19.2V, 看来要电池直接放电,才能测到电池的真正容量。

不拆开机器,有办法测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池是19.2V, 看来要电池直接放电,才能测到电池的真正容量。

不拆开机器,有办法测量? ...

不拆机,我觉得只能对比一下Type-C口的放电量和AC放电的3.6Kwh做下对比,两个的效率差做个估算,如果要测电池容量,好像除了拆开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拆机,我觉得只能对比一下Type-C口的放电量和AC放电的3.6Kwh做下对比,两个的效率差做个估算,如果要测 ...

Type-C也存在转换的效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ype-C也存在转换的效率问题。

DC的效率要高于DC转AC,所以也都是估算。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池是19.2V, 看来要电池直接放电,才能测到电池的真正容量。

不拆开机器,有办法测量? ...

我们跟亿纬有合作,询问他们的销售得知,正浩这款产品用的就是他们的电芯。
具体是40135的电芯规格,单颗容量20Ah、标称电压3.2V,再由12颗电芯2并6串组成电池包;
这样算来总容量是20x3.2x12=768Wh,正好和标称值一样;
考虑转换效率和循环余量,实际放出值肯定比这个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们跟亿纬有合作,询问他们的销售得知,正浩这款产品用的就是他们的电芯。
具体是40135的电芯规格,单颗 ...

我买了套外壳,看着不错的,顺手买了块控制板和显示屏,恒功率的逆变板也买到了,电池是24并6串的21700,本来想组个高压的,逆变板厂家说48V的不稳定。

晚点单独发个帖子。

楼主:
正浩可以使用WiFi或蓝牙跟手机APP连接。

我现在使用后尾箱的点烟口给正浩充电。使用手机APP,可以方便的查看充电功率和百分比。

按100w的充电功率,大概8小时可以充满电,出去自驾游刚好每天都能在车上充满,不需要特意拿到酒店充电。

网友P(2023-10-04):
阿莫,这款移动电源可否边冲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P:
阿莫,这款移动电源可否边冲边放?

没有试过。估计不行,因为逆变器和充电功能是同一线路,工作在逆变器状态就无法充电。

网友P:
我看视频好像他有交流充电和太阳能充点电两种充电输入接口,太阳能充电接口应该是可以外接太阳能电池板边充电边放电的吧?如果可以,则后期可以通过增加电池包的方式实现扩容。这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看视频好像他有交流充电和太阳能充点电两种充电输入接口,太阳能充电接口应该是可以外接太阳能电池板边充 ...

可以通过增加电池包的方式实现扩容?

我买的这台不行。其它某些型号多了一个外接电池接口,可以外接1个甚至多个电池包。正浩有单独的电池包出售。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自己有大容量电池包,可以通过接入到太阳能充电接口,边充边放,间接实现扩容。这适用于偶尔需要扩容而且自己有合适电池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