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忙算下反激和推挽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楼主(2023-03-11):
需要28v输出1A能力的隔离电源,用LT1683,LT1738分布试了反激和推挽两种形式,均表现带载时电压下降明显(10w输出,28v降到20v),测初级开关管检流电阻大于0.1v的保护值,但实际负载不大,不知道是否因为初级电感过小导致(目前使用成品40uh的高频变压器)

哪位朋友有反激及推挽变压器计算软件的帮忙核算下初级电感值,电气参数如下:
输入:24v DC
输出:28v 1A
频率:200khz

楼主:
用在线变压器计算显示是33uh,手上没有其他的软件,所以请有资源的朋友帮忙复核下

网友:
初级电流过大就是问题呀,电感量没有问题就是饱和了,没有低级错误的话重点是变压器部分;

楼主:
变压器标称30W额定功率,不到10W就带不动了,嗏那

网友:
到底是用反激还是推挽,看你买的变压器的电感量,应当是带气隙的反激电感吧,30瓦功率是对应的200k频率吗?如果是,不稳压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楼主:
LT1683是实验的推挽,LT1738实验的反激,变压器30W是在250KHZ下的。
现在2个类型的隔离板都发现为带载情况下初级功率管的检流电阻电压超0.1V(该2个芯片,0.1V为最大取样电压,超过就进入保护状态,功率就上不去了),尝试将检流电阻减小检流电压低于0.1V,功率能上去但初级功率管温升也上升很大,说明初级电流也上升了,正常15W左右带载功率初级电流不应该很大,所以怀疑是初级电感小。

再问下,推挽用磁环电感比较合适(没有气隙)还是也可以用普通带气隙的高频电感(淘宝上成品的反激电感,电感值及磁芯尺寸符合要求,应该是有气隙的)?是否有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