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降压电路 的电压动态调整,怎么实现?

楼主(2023-03-11):
有个项目,要在运行时调整  电源的输出电压。比如输入 48V ,输出在22V到25V之间调整,电流小于20A,但负载波动大,就当打电磁轨道炮了。

ti的slva861文档有描述  用dac对 dc-dc芯片的反馈进行调整以修改输出电压。

我找了一圈,南芯 的sc8001和sc8014,可以用pwm和I2C 调整输出电压,但这货芯片输入电压上限是36V。

再就是各种stm32和dsp做主控的 程控电源。

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方案推荐?

网友A:
直接给fb灌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fb灌电流就可以了。

好吧,我研究一下

网友B:
没有看懂,是随输入比例变化的变压方式,还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懂,是随输入比例变化的变压方式,还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方式

要求能量精确释放,补偿负载阻抗变化,得实时、精确地调整输出电压

ti文档  slva861有介绍 ,反馈用dac注入扰动 调整输出电压

再就是 pmbus一揽子解决方案

还有数字控制电源,主控用c2000、  stm32f3和g4系列

国产 南芯sc8014 、 sc8001也可以

网友:
24V20A的pmbus程控开关电源,输出是开尔文接法。我想应该可以满足你 的要求了。

网友C:
VFB那边用个运放做加法器,用DAC输入,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B那边用个运放做加法器,用DAC输入,不就得了?

20A的方案啊,还得去折腾

外置mos管,事一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的方案啊,还得去折腾

外置mos管,事一堆

跟多少A有啥关系,你想用DAC调整电压就是在原来的VFB线路上增加一个加法器调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