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了一个焊锡丝座子

楼主(2023-03-11):
打印这个只是为了DIY的乐趣,成本花了好几十。。。划不来

网友:
我在桌面插了把高速钢航模螺丝刀,整卷焊锡丝刚好插进去。
使用效果也很好

网友A:
就这么一点东西成本好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点东西成本好几十?

wenext 打印的。  他这个体积不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点东西成本好几十?

我记得以前3D打印,1克一块钱
这个估计有二三十克

网友:
直接画成PCB,然后拼接起来,更省成本。还可以PCB涂上鬼画符。

网友:
增加一点配种更好一些

网友B: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桌上钻个孔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何必这么麻烦

哈哈 就是折腾

网友C:
好像换一卷焊锡还得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换一卷焊锡还得拧螺丝?

对了 加了4个螺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3D打印,1克一块钱
这个估计有二三十克

这种东西自己没打印机打来干嘛,外发打印毫无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自己没打印机打来干嘛,外发打印毫无性价比。

我以前买了一台3D打印机,

60mm的零件,打印误差能超过1mm,做个外壳,上下配合完全对不准。

搬家的时候被我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了一台3D打印机,

60mm的零件,打印误差能超过1mm,做个外壳,上下配合完全对不准。

机械的东西都要调的,而且越廉价越难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东西都要调的,而且越廉价越难调好。

那个没调好的可能,本身挤出来的料,经过挤压涂抹,宽度就有0.5mm,所以并不适合做需要精密配合的零件。

比较粗糙的模型可以用用,外壳之类的,如果要做台阶配合,根本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没调好的可能,本身挤出来的料,经过挤压涂抹,宽度就有0.5mm,所以并不适合做需要精密配合的零件。

呵呵,按你这么说CNC的铣刀还几毫米粗呢,生成gcode时都会补偿掉的呀,跟精不精密没关系。

给你看看我设计的外壳和打印出来的实物,我设计外壳全部都带台阶配合的,你机器精度不行不代表3D打印都是那个精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按你这么说CNC的铣刀还几毫米粗呢,生成gcode时都会补偿掉的呀,跟精不精密没关系。

给你看看我设 ...

那可能我机器太垃圾了。

我当时调补偿调了好几次,误差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按你这么说CNC的铣刀还几毫米粗呢,生成gcode时都会补偿掉的呀,跟精不精密没关系。

给你看看我设 ...

你这个,打印线痕 明显比我的细很多。

我那台打印线痕看上去是非常明显的。

可能太早期了,是2015年时候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