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GD32E103C8T6芯片读保护去不掉

楼主(2023-03-11):
注意:是E系列的,ADCDE中的E。
如题。如图。请用过的帮忙看下。
非常费解。
可以保证:硬件没有问题,软件配置没有问题。硬件我用了两套,两套都是一样的结果!

1:此芯片没有二级读保护,查看手册表明只有一个一级读保护。
2:jlink已连接不上:能发现芯片,但是就是下载不了。具体表现是:利用用J-flash连接,提示:Could not perform custom init sequence。利用MDK里面,能发现设备,但是下载就不行。
3:上官方的软件,利用串口ISP,提示有:读保护,但是就是去除不了。

网友:
试下 stlink+STM32CubeProgrammer 编辑OB位?
之前成功过

网友A:
我也出现过,需要买GDlink 用官方软件解

网友:
E系列的要jlink版本比较高的才支持,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需要买GDlink 用官方软件解

GDLink不就是dap吗?我用dap试了也一样

网友B:
试试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吧

特别感谢。
用jlink测试了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成功了。
请问,这个资料你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E103在解除读保护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感觉有点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
用jlink测试了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成功了。
请问,这个资料你是哪里来的?

GD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D提供的。

有没有STlink的,每次都用离线烧录器解除好麻烦

网友:
只要不是2级别的保护, 用SWD 自己写一下OB就行了。

网友:
官方这个软件有问题,没保护时也提示保护,我用的网上一个教程能解锁,参考这里【https://blog.csdn.net/qlexcel/article/details/12811755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STlink的,每次都用离线烧录器解除好麻烦

你礼貌吗,还st-link。
正常的用dap link就可以解除了吧,搭配gd的官方的烧录器软件(GD-Link Programmer)。

网友D:
国产的就会有各种问题,记着有一次gd芯片莫名自己保护,各种折腾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就会有各种问题,记着有一次gd芯片莫名自己保护,各种折腾都不行

确定是莫名用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莫名用原因么

我一直用jlinkpro调试,偶尔就会锁死,然后用stlink才可以解锁

我从今年开始已经把新产品全部转移到apm和at32了,这两个不但便宜而且没有gd哪些乱七八糟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