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像INA350 INA826 这样的仪表放大器可以输入负压吗

楼主(2023-03-12):
这类运放是差分输入, 假如运放单电源的话, 比如可以输入 in-  -1v   in+0v  这样的电压吗?
还是输入信号必须大于电源-?

网友:
肯定不行 有等效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有的支持到负电源轨-0.3V/0.5V的,除了绝对电压范围,还要再注意下,共模Vcm,(Vn+Vp)/2,差模输入电压,(Vp-Vn)范围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单电源时将REF引脚接到Vc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