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0.5rpm-1rpm电机

楼主(2023-03-12):
大家好,想问有没有体积比较小的 0.5rpm-1rpm电机,直流的就行不用步进。想用在光学平台上,因此要很安静,不能抖动,而且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没听说过电机有什么ppm,是指速度的ppm.精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电机有什么ppm,是指速度的ppm.精度么?

rpm,转每分钟。
话说,楼主要找的应该不只是电机,是对应的旋转台+减速箱+电机
市面上很多旋转台都带齿轮组,减速比和精度都很高吧,在配合减速电机,应该自己要算一下数学,找合适的吧

网友:
不要减速机的话, 还是选择步进电机吧, 省心至少

网友:
直流电机仅靠自身是不能稳定的以这种转速运行的,而一般配合减速机获得这种转速不能保证低振动,因为电机本身运行在高转速。
直流电机在实现位置闭环伺服的情况下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对于你的需求来讲这是不必要的复杂性。
无刷FOC方案也是同样的原因不推荐。另外还有转矩波动、定位精度导致的转动不平稳。

这种应用建议步进电机+128或256细分的步进驱动,给固定频率信号定速转动,不需要考虑加减速变频,电机不能直接连接负载,弹簧支撑,悬起来,弹簧塞海绵做阻尼,用黑胶唱机的扁皮带靠摩擦驱动负载旋转,减速传动,但减速比不要太大,避免电机转速太高振动太大。

网友:
光学用的不是超声波马达吗?

网友:
1分钟转一圈,这不就是电子钟芯的秒针么……

网友:
二手库存的,某宝好多在销售  1块多钱一个

某宝搜店铺:

老五数码之家电子diy

立华电子

杰盛电机

动力工具DIY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