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安装特斯拉7KW家用充电桩

楼主(2023-03-12):
本来想现场直播的,但是上周和自己的老父亲一起安装了一天时间,上午9.00一直到18.00才安装好。

两年前买的特斯拉,原因大概只有一个:我讨厌带钥匙,也非常讨厌汽车上那么多的按键。
现在只用带手机,什么都在屏上操作。感觉缺点就是价格能到十几W就好了。车险现在要6000元左右,有点小心疼。

正片开始:我是如何自己动手安装7KW的充电桩。
      我家算是农村的,车买回来后,不送充电桩,而厂家的充电桩要8K元,太贵了,得知:特斯拉有小的充电器,也叫旅行充电器。价格:2650元。就是可以插在家用16A插头上的,心想晚上充充也是可以的。
当时:淘宝上有1K多元的三方充电器,想想算了吧,这种充电器我觉得商家肯定你想不到的地方省钱。

      当时,就想买旅行充电器凑合用就行了,但是官网上:等了两周,都是缺货,两周时间我车都没有怎么敢开,因为当时的充电桩不多,尤其我们小县城这里。当时得知:网上没有,但是线下门店有啊,于是
我准备去门店买,提前问了销售,销售说,他们门店也好久没有了,偶尔来了一两个也马上没有了。这可怎么办,淘宝上看看,居然也没有。
      最后,发现:闲鱼上有,而且不是二手的,是人肉去线下门店帮你代买,加100元跑路费就行了。这下就放心了,于是取联系商家,帮采购了一个,几天就到货了。

      旅行充电买回来后,还买了一个公牛的10米延长线,否则原车的长度根本不够。就这样一直充了两年。说说缺点:充电太慢了,20KM每小时速度,有时候跑的电不多了,显示要充电20多个小时,但是看看
官方8K元的充电桩,我觉得慢慢充对车也不错。
      但是充电慢一直在我心里不是太爽,有时候早上起来要出去了,电还没充满,有时候想:万一有什么急事,充这样慢,得不偿失啊。有时候也会看看官方充电桩之类的,直到有一天:有人说,旅行充电器也
可以达到7KW的充电速度。对比现在3KW的充速度(实际只能13A*220V=2860W,旅行充的16A插头只能充到13A电流。)那是贼快啊。
      于是查询原理:原来,特斯拉在国外,旅行充电器还配套有:32A的大插头,可以完美达到32A的充电电流。功率:32*220=7040W。于是淘宝上找:就是已经从国外买回来的,只要买回来,自己接线就行了。
具体的原理好像是:不同插头里面有个什么电阻之类的,其实16A的动手能力强,也可以自己改。

      这种换插头的虽然可以改,但是32A的电流,至少得用6平方的线,电流太大,我家插头用的4平方的线,我比较担心会出现什么事情,因为:我用16A电流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16A的家里插头处是发热的,
而且32A的插头是美标的,意味着我得改插头重新接线,我看淘宝上评论图,接的线都好丑,拥有一点强迫症的我,是接受不了这样的。

      这种换插头的想法于是一直放在我心中,直到:我用了手机的快充,我之前一直用5V1A充电的,直到用了几次快充,真的太爽了,稍微充十几分钟电量就恢复很多的感觉,真的很爽。于是在过了近两年后,
我准备把这个充电桩安装起来。

楼主:
过一近两年,下定决心安装充电桩。于是开始行动。
      第一个问题:自己安装还是找人安装,当时我是倾向于:找人安装,因为专业的东西得专业的人来做,我想找电工,但是想想:我家装修的时候,感觉不认真,毕竟不是自己
东西,可能就随意弄一弄。我让他打地线,他说打什么地线,没事的,最近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用了钢筋打了一个,而按照标准:应该至少打两个2m长以上的镀锌钢筋。要么去找
专门安装充电桩的?只能去5.8.赶.集.这一类的网上找,上面坑蒙拐骗听多了,来之前多少多少钱1M,然后这个加一个那个加一下,万一偷工减料。像我这个距离短的,听说还要加钱。
于是:最终决定,我自己来。当然:我自己来,损失的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这么多东西,完全可以在工作上赚钱,到最后纯粹是为了一点乐趣。
    首先,我不是盲目自信,我之前大学做暑假工,100台空调安装,包括中央空调等等,还是有点信心的。而且我也不太急,有问题可以先研究研究。

1:国网APP申请安装电表,新能源电表是免费的,但是要申请,下载了APP,找到充电桩那一个,开始申请:需要购车发票,还有物业证明,车位证明材料,由于我家是自建房,
不需要物业和车位证明等,但是一个问题难到了:自建房没有房产证,第一次自然没申请下来,那边打电话说:要开证明,证明房子是你的。于是我跑了总共4趟:村书记签字,会计盖章,
镇书记签字,镇上盖章。村里和镇政府不在一起,为什么跑了4次,因为每次去都有一个人不在。
2:国网APP材料准备好后,供电局问:要三相电还是单相电。我问:三相电取其中的一相可以吗?供电局的不知道,最后安装人员前期探测,说是三相四线,才知道可以,但是计费问题
忘记问了,于是论坛求助: 380V电取220V电,那么三相电表计量会有问题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5947-1-1.html
此外:看了三相电里面有漏电保护,担心如果取两相的话会不会跳闸,也问了坛友:从三相电漏保中取一相电加零线会不会误动作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391-1-1.html
3:折腾两周后,电表终于安装好了。于是就开始准备设备了。

设备1:特斯拉插头。
设备2:新能源电表厢。
设备3:接地针。(充电桩要接地线,否则不能充!)
其他设备:比如6平方双芯护套线,40A漏电插头,小型电表厢,电线管之类的都在线下五金店买。
另外就是工具:一定要有电锤,用来打膨胀螺丝,还有锤子,扳手,螺丝刀这类小工具,都必须有。

楼主:
所有工具和货物都准备好后。
选择一个周日,我和老父亲开始动工。本来准备9.00-14:00左右,没想到最后搞到18.00才搞好。
当然:结果是一次性成功。
此外:必须要安全,再接电的时候,我让我爸爸准备一根棍子,还有就是我戴的400v手套,每一步都特别小心。万用表测试电等等,在此建议:
没有充足的经验和安全意识的就不要弄了,我小时候就喜欢弄电,家里附近有人电不行了,我都能帮一下。但是我依然:特别小心,因为生命
只有一次。

开始动工:
1:安装充电厢(这个位置我精心选择过,离车比较近,而且考虑到安装,之前就砌了一个水泥墩子,就是安装这个。),这个要用:电锤打孔安装膨胀螺丝,
我大学期间至少安装了100台空调,工具我都有,也算是比较容易。此外:充电厢也考虑到安装和防水,总之,安装花时间,但是不难。工具到了,都好说。
2:去五金店购买:6平方双芯护套线(为了安全,我买的本身就是带护套的,另外再加线管。)线管,弯头,胶水,40A漏电保护器,小型配电厢,安装过程
挺费时间的:6平方的线好粗,不好折弯,稍微长一点就就特别费劲。此外:固定的螺丝,因为充电厢里面是钢板,打螺丝特别费劲。固定螺丝,都搞了好长
时间。
3:地线,地线针要打到地下,本以为很难,没想到锤的不费劲,就打下去了。然后接线到充电厢里面。
4:布线,这个也比较花时间,因为走了弯也不少,总共大约12米。
5:接到380V上,最后取了一相+零线接了上去,接的时候还是有点怕的,万一380中招了,或者之前接的线有问题短路之类的,最终接上之后,推闸,再去
充电厢推闸,把旅行充电器接上:完美成功,车上显示:32A的时候比较激动,算是一次成功吧。

网友A:
2-3年了,车险还要那么多钱哇?

网友:
特斯拉很快有15万左右的车了。

网友B:
你应该买海鲜市场上的其它品牌几百元的7KW的充电桩,这种随车充很可能里面没有继电器控制断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占楼0002

安装的时候没怎么拍照,就这几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年了,车险还要那么多钱哇?

搞错了。
第一年6K多元,现在5K左右。但是我觉得贵。以前的车只有2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买海鲜市场上的其它品牌几百元的7KW的充电桩,这种随车充很可能里面没有继电器控制断电。 ...

这种充电器我觉得商家肯定你想不到的地方省钱。
而且是20多W的新车,我是不太敢买的。
旅行充,应该有继电器,我每次充电的时候都能听到:咔哒咔哒的声音。特斯拉随车充,国内外都是一样的,我是比较放心的。

网友C:
我花了8000买了个原厂的, 悔死了, 原厂的只能给特斯拉充电, 我父亲的一台五菱宏光EUV就充不了。。

网友:
过几年我要是回老家了,就买一辆五菱电动....够了啊!TSL...城市里绝对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花了8000买了个原厂的, 悔死了, 原厂的只能给特斯拉充电, 我父亲的一台五菱宏光EUV就充不了。。  ...

带WIFI三代的支持其它车辆充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充电器我觉得商家肯定你想不到的地方省钱。
而且是20多W的新车,我是不太敢买的。
旅行充,应该有继 ...

第三方的很多随车充不支持特斯拉自动补电,比如你设置80%的充电闸值,原装的充满后是可以一直保持的,相当于车上的耗电是从随车充这边取电,这样就不消耗电池了。楼主,随车充是支持3相电11KW充电的,比7KW爽多了,是用一个专用的5孔工业插头。我最近就在研究怎么让单相的220V支持11KW充电,相当于需要48A的电流。

网友:
你既然有三相电了,如果有时间,还可以折腾一下60KW的直流充,买充电模块和可以控制板来组装,成本大概5K以内。一个小时充60度电,以后随便开。

网友E:
都三相电进电表了干嘛不直接上三相电的充电桩啊

网友F:
你的车险太贵,我的去年的Y,今年第二年,好几个车险报价,大地最便宜,3800左右。最终买了人保,4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三相电进电表了干嘛不直接上三相电的充电桩啊

因为我这个旅行冲不支持。我觉得7kw也够了。380我自己是不敢布线的,有点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车险太贵,我的去年的Y,今年第二年,好几个车险报价,大地最便宜,3800左右。最终买了人保,4300左右 ...

这么便宜,你在哪里?保险好像分地区的。实在不行,车损我就不买了。

网友:
没必有一定要原厂的桩,买2K多买个有一定品牌的380V,11KW,70多KM/小时的速度。

我都用了一年多,一点问题也没有,车里定时晚上12时后开始充,70多KM/小时四,五小时就满,有时我还觉得得太快了,要调小电流,充到8点上班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的很多随车充不支持特斯拉自动补电,比如你设置80%的充电闸值,原装的充满后是可以一直保持的,相 ...

欧版的旅行冲支持,但是太贵了。就不折腾了,毕竟我安装下可以,但是改太多万一有坑,车损伤就不值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你在哪里?保险好像分地区的。实在不行,车损我就不买了。

上海。。。。。

网友:
空开推荐换成2p的更安全。箱子买不锈钢款式黑色的是室内款式,黑色油漆加玻璃门,吸热聚热夏天暴晒会高温设备保护,加速设备老化还不防盗防破坏造成危险。

需要考虑暴风雨时候打开箱子会造成设备淋雨漏电风险,空开断电也不够安全方便需要设计安全二次低压控制与高温火灾进水保护回南天除潮回路,箱门打开断电联动电路,nfc开锁通电控制,外置联网监控。

网友B:
这种空开箱和明装插座都不是防水款,一旦渗水或者吹开门就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有工具和货物都准备好后。
选择一个周日,我和老父亲开始动工。本来准备9.00-14:00左右,没想到最后搞到 ...

楼主的空开是否支持过压保护?我亲自经历过3起零线开路导致电压升高到380V后烧毁用电设备,最近的一起是上个月我安装三相电表时,电工违规操作,带电作业时没有先断开负载,就把总空开的零线断开并入新的电表进线,导致整个单元住户家的电压升高,当时1楼住户的路由器电源爆炸声都传到过道上来了。给大家看看惨状:

还有我们小区配电房的零排熔断,导致好几栋的电压升高,我家里的洗衣机,电视机,路由器,自动过道灯过压损坏了,然后花283元买了下面这个ABB的过压漏电保护开关。

特斯拉的车载充电机如果因过压损坏是不保修的,听说要好几万。

网友:
楼主直接被大伙来了个透心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空开是否支持过压保护?我亲自经历过3起零线开路导致电压升高到380V后烧毁用电设备,最近的一起是 ...

这个我家也因为空开问题碰上过一次,损失不少。。

过压保护,是充电桩也干的事吧,并不一定要空开来干吧。

特斯拉交流慢充是支持三相的,不知是支持三相220V,还是也支持三相380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空开是否支持过压保护?我亲自经历过3起零线开路导致电压升高到380V后烧毁用电设备,最近的一起是 ...

小区电力系统复杂,过欠压保护器这个真不能少。新小区电网的施工就这标准,直接出低级纰漏。这还是电网的资产电网的施工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空开箱和明装插座都不是防水款,一旦渗水或者吹开门就完蛋了。

随车充一般都随车携带估计不会一直放箱子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家也因为空开问题碰上过一次,损失不少。。

过压保护,是充电桩也干的事吧,并不一定要空开来干吧 ...

特斯拉说是用的三相380V,实际用的是三相的220V,也就是三相4线制,车载的充电模块里是三个一样的转换模块。

用电设备一般都不带过压保护吧?里面的AC-DC模块一下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