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1 发布啦!

楼主(2023-03-12):
下载地址

机翻结果如下:
=================
KiCad 7.0.1 发布
由 KiCad 开发团队撰写
发布日期 2023-03-11

KiCad 项目自豪地宣布第一个系列 7 错误修复版本。 7.0.1 稳定版本包含关键错误修复和其他小改进 自上一个版本以来。

可以找到自 7.0.0 版本以来所有已修复问题的列表 在 KiCad 7.0.1 上 里程碑页面。此版本包含几个关键错误修复,因此请 请考虑尽快升级。

版本 7.0.1 由 7.0 分支制成,具有一些樱桃从开发部门中挑选了变化。

适用于 Windows、macOS 和 Linux 的软件包已经或即将推出 在不久的将来。有关指导,请参阅 KiCad 下载页面。

感谢所有开发人员、打包人员、图书馆员、文档编写者, 翻译人员,以及帮助使此版本成为可能的其他人。

更新日志

常规

确保在让 DoRepaint() 崩溃之前初始化 gal。

防止初始化时 GAL 崩溃。

修复字体加载失败时崩溃的问题。

提高使用自定义字体时的打印质量。#13891

修复不正确的图像大小。#13884

取消位图放置后防止重影图像。

使自由类型访问线程安全。

修复了访问库表时崩溃的问题。

修复 --使用钻取文件源命令行参数。#13991

修复了删除项目树项的崩溃。

捕获 PCM 本地存储库的解析异常。

修复了中文字符类型支持。#14011

修复了 Python 脚本的内置配色方案。

修复了打印斜体文本时不正确的倾斜。#14023

在文本编辑器中正确打开所选文件。#14086

减少 PCM 中的一些闪烁。

调整描边字体基线偏移以更好地匹配 6.0。#13886

修复 CADSTAR 导入程序内存泄漏。

在 STEP 导出中处理介电子层。

修复带有曲线的 STEP 导出板。#14115

通过 PCM 添加新库时重新加载库表。#12500

修复 HiDPI 情况下的图层微件颜色样本。

原理图编辑器

移动非参考逻辑示意图字段时不要弄脏连通性。

库符号引脚边界框生成的错误修复。

确保在更改边界框时更新屏幕 RTrees。

防止更新占用空间后出现 DRC 警告。#13802

修复了 Mac 上过于狭窄的文本编辑控件。 #13866

文本框边距应考虑边框粗细。#13877

不要使 DNP 项目的选择阴影变灰。#13878

加载/保存 7.0 逻辑示意图文件时保持图像大小。

修复编辑导线和总线网络标签属性。#13936

支持位图图像的空白和白色绘图选项。#14013

在CADSTAR导入器中正确导入圆弧。#14101

允许更改符号工具正确撤消更改。#14061

修复了导航原理图时令人困惑的 SPICE 错误。#14102

显示符号参考和值字段的选择突出显示。#13876

修复了使用层次结构导航器撤消页码更改时崩溃的问题。#14099

打印时正确处理备用引脚定义。#14122

在“符号选择器”数据表字段上启用用户变量替换。#13737

在 BOM 脚本中使用原理图符号中的字段数据,而不是库符号。#14129

SPICE 模拟器

防止 SPICE SW_I 缺少两个引脚网名时崩溃。

必要时在绘制电流时预先添加正确的 SPICE 前缀。#13850

修复了更改IBIS类型时崩溃的问题。#13856

修复仿真模型对话框IBIS字段中的布局问题。

防止设置模拟类型覆盖 .options 命令。#13849

防止在模拟绘图面板中崩溃。

允许用户在定义正弦波时指定相位。

允许同时是交流和 TRAN 的源。

在仿真命令对话框中保存“保存所有功耗”复选框的状态。#13978.

防止仿真模型对话框选取错误的模型。#13869

正确设置仿真源模型参数。#13912

不允许模拟字段文本大小为 0。#13987

实现 JFET、MOSFET 和 MESFET 型号的默认电平。

不允许在模拟属性对话框中添加额外的文本。#13996

不要更改参数单位格式。#13989

在模型属性对话框中编辑多个参数时保存第一个参数。#13852

不要将模型文件复制到香料网列表中。#13953

不允许在文本属性对话框中覆盖电源符号值字段。#14056

修复了使用过度划线文本时崩溃的问题。#14015

修复了调整窗口大小时崩溃的问题。#14088

不要在香料模型编辑器中添加不需要的实例字段参数 参数网格是重点。#13756

修复损坏的模拟器网络列表。#14083

某些 BJT 和 MESFET 内置型号的正确引脚。#13848

修复 3D 模型预览对话框中的间距和字体大小问题。#13880

修复一些初始模拟器条件。

将 Sim.Params 字段中的内联模型转换为 SPICE 语法。#14157

使模拟器模型编辑器参数网格编号格式的行为不一致。#13851

修复了加载香料库进行模拟时崩溃的问题。#12425

符号编辑器

修复向库树添加新列时不正确的数据。#13907

防止所选项目变得不可见。#13944

不要默认为“所有设备通用”模式。#14084

看板编辑器

修复了 DRC 检查期间崩溃的问题。#13867

修复 STEP 模型颜色。#13882.

允许在 Python 中为每个绘图绘制多个电路板层。#13841

修复了更多 STEP 模型颜色问题。#13611

在属性面板中启用区域图案填充设置。

工艺路线时,不要碰撞净领带足迹内的物料。#13909

在对象前面而不是后面绘制选择图层。#11142

修复旋转封装的热辐条旋转不正确的问题。#13919

更改图层可见性时不要更改可见性对象。#13836

修复 DRC 自定义规则中的边缘清除错误。#13947

使区域自动重填检查更具辨识力。#11362

修复了 CADSTAR 解析器中的崩溃问题。

默认情况下禁用自动区域重新填充。

修复了打开足迹编辑器时在板编辑器中损坏 Python 插件的问题。

修复了撤消后垫丢失网的问题。

重新连接区域/过孔时正确打印原始网络名称。

修复属性编辑器中的一些形状属性。

修复打印时缺少挖空文本的问题。#14068

将铜边间隙设置为更合理的默认值。

修复 DRC 无法查找清关违规问题。#13844

优化网络名称和数字文本大小和在垫上的位置。#13872

向 Python 扩展添加位图支持。

添加在自定义规则中忽略铜间隙的功能。#14069

修复了使用自定义规则路由差分对时插入时崩溃的问题。#13993

运行 Python 插件后同步所选项目的选择。

将封装中的尺寸视为用于边界框计算的文本。

当无法确定从旧版板文件导入的单位时,请使用自动尺寸。

允许撤消组上的对齐操作。#13999

不要过度写入未指定的 DRC 约束。#14070

修复 gerber 文件中的舍入错误。

始终将封装焊盘孔导出到 STEP 文件。

允许连接宽度检查器中的舍入误差。#14130 #14131

确保在打印 GERBER 文件时将所有属性添加到面项目中。

修复用于获取网络项的 Python API。

针对非基数旋转角度正确旋转封装文本框。#14112

修复了在启用 H、V 和 45 度约束的情况下更改区域边界时崩溃的问题。#13969

修复了 Specctra 导出中多层区域的处理。

正确处理完全嵌套的区域。#13915

封装编辑器

在 3D 模型属性面板中更改单位时正确更新所有单位。#14156

3D 查看器

避免在 GL 上下文创建失败时崩溃。

修复模型透明度问题。#14005

Python 脚本

修复了 Python 调用以获取所有网络类的问题。

Windows

将守护更新到版本 0.60。

修复了彩色面板色板的截断问题。#14052

苹果操作系统

修复了编辑多个仿真模型的问题。#13852

网友:
刚刚用熟了6.0版本,又要升级了阿

网友:
这个功能……
虽然我很不喜欢逆向,但我也只能大喊wo cao了

网友:
bug修复速度飞快,全球用户狂欢

网友:
确实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
正在更新

---

mac 切换语言的还在

-------------

我遇到的情况是在 mac 上无法选择中文,上次没处理,等更新

这次处理了,把中文的内容随便复制到另一个语言,然后选择复制过去的语言就成功了

网友:
已经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