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最近网上爆火的计算器,300多成本卖69元,垃圾佬狂喜,全志A50芯片+Android9.0系统

楼主(2023-03-13):
【拆机最近网上爆火的计算器,300多成本卖69元,垃圾佬狂喜,全志A50芯片+Android9.0系统-哔哩哔哩】 https://b23.tv/fopbN4p

网友:
已经普遍159 垃圾佬扑上去已经抢完了

网友A:
我是做这个东西的按键板的,记得应该是敏矽的MCU。客户本来就不想卖钱的,是送给财务的,然后推送视频广告;而且计算器一大堆bug,发热严重,放视频放不了多久;经常要用的时候没有电;太鸡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这个东西的按键板的,记得应该是敏矽的MCU。客户本来就不想卖钱的,是送给财务的,然后推送视频广告 ...

意思,我算个 几万块的加减,还要先看个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这个东西的按键板的,记得应该是敏矽的MCU。客户本来就不想卖钱的,是送给财务的,然后推送视频广告 ...

哈哈,这东西财务敢使用?!

安卓联网装个后门,财务任何计算都会被监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东西财务敢使用?!

安卓联网装个后门,财务任何计算都会被监视。 ...

总会有一些胆子大勇于尝试的吧,十个里面有一两个就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我算个 几万块的加减,还要先看个广告?

用的时候不放广告,不用一定时间了就放广告,放广告时有任何按键切换回计算器

网友C:
卡西欧 fx-991es plus,计算器我就服他,用了十几年了,电源是太阳能+电池,现在还完好没换过电池,支持分数各种函数运算以及定积分等等,和手写的式子一样

网友:
手机配了个键盘。。然后还经常充电,,我是不会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西欧 fx-991es plus,计算器我就服他,用了十几年了,电源是太阳能+电池,现在还完好没换过电池,支持分数 ...

使用同款,10年了,中途换过一次电池,电池线腐蚀一次。

网友D:
我看到京东上有几千块的德州仪器的计算器,那个能干啥

网友E:
不联网也会放广告?或者不连接Wi-Fi不能用?
就把它当个普通计算器就好了呗

网友:
拥有两架fx-991CN的呼啸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联网也会放广告?或者不连接Wi-Fi不能用?
就把它当个普通计算器就好了呗 ...

不联网无法激活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京东上有几千块的德州仪器的计算器,那个能干啥

ibm的小型机跟PC一样大,要卖好几十万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京东上有几千块的德州仪器的计算器,那个能干啥

啥都能算

网友:
2004年买的CASIO

网友:
引用 楼主:
ibm的小型机跟PC一样大,要卖好几十万元。

2002年的时候去参加Sun的产品发布会,他们的高可用性小型机一个标准机柜大小,所有东西都可在线热插拔更换,包括CPU内存,好几百万一台。

网友F:
不看广告就输出错误结果

网友:
在校期间用过CASIO FX-3800,很长的公式编程计算,输入变量值后出结果,确实好用卡西欧 fx-991e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看广告就输出错误结果

广告看得越多,就越准确!

网友:
手机上的函数计算器很好了,再买实体函数计算器纯粹是怀旧情怀。。

网友:
这不是计算器,这是特种手持终端有些公式里面需要获得数据库实时数据就可以用这个终端。比如计算汇率有这个计算器就可以不同时刻计算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
我点了链接看了视频
小黄鱼上马上就给我推了
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