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做过固晶贴片工艺吗?帮忙推荐一下厂家

楼主(2023-03-13):
csp封装的led需要固晶贴片,网上找到的都是卖设备的,好像没有做代加工的
有没有坛友做过这种工艺,帮忙推荐一下能代加工的厂家吧

网友A:
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设备完全不一样,要把需求写清楚,用的是什么基板或支架。用大概多少尺寸的芯片,才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设备完全不一样,要把需求写清楚,用的是什么基板或支架。用大概多少尺寸的芯片, ...

小功率的,灯很小,想用普通的pcb板做,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功率的,灯很小,想用普通的pcb板做,不知道行不行?

兄弟,你这个有多少量的,我有个朋友就是专门做LED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有多少量的,我有个朋友就是专门做LED生产的

我们是做显示器的,消费电子,量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是工艺验证阶段,没那么快上量
如果能做的话,可以推荐一下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显示器的,消费电子,量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是工艺验证阶段,没那么快上量
如果能做的话,可以推 ...

你可以联系一下:徐如泉,电话:1350574287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显示器的,消费电子,量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是工艺验证阶段,没那么快上量
如果能做的话,可以推 ...

你这是要做miniLED的架势啊,买条产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