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talinux 下 修改kernel 中自带的LCD的程序,竟然不被编译

楼主(2023-03-13):
如题,kernel config 里面也勾选了这个LCD 的驱动,  然后编译后屏幕也能工作, 但是 因为要对LCD进行图像的偏移,所以需要对 st7789.c进行修改,  但是修改后竟然发现对结果没改动

然后尝试  故意把代码改错(理论上不能编译了),结果 按正常流程  build后, 竟然也没报错,所以很奇怪

问了一些人说 每次build 的时候会从网络上重新加载这些文件,所以本地的不会被编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有经历过的坛友么

网友A:
设备树文件修改一下试试呢,现在新的linux版本都是通过修改dts文件来改动这些参数的,这样不需要每次重新修改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树文件修改一下试试呢,现在新的linux版本都是通过修改dts文件来改动这些参数的,这样不需要每次重新修 ...

设备树可以改分辨率 和帧率,但是我这个LCD   整体偏移了,  我看了卖家给的资料,他们C语言 写的代码  X轴都要+34, 所以单纯通过改分辨率好像实现不了, 还是得调整底层驱动

怀疑 卖家做的屏幕是从ST7789的第34行开始引出的

对了 设备树  怎么和驱动对应上的, 比方说设备树里的  参数,我好像在7789.c里找不到对应相同名称的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树可以改分辨率 和帧率,但是我这个LCD   整体偏移了,  我看了卖家给的资料,他们C语言 写的代码  X ...

。。你改的不是它用的那个文件,或者没有重新编译。。你先找到.o文件,删掉再编译应该可以。gcc有时不会自动重新编译.o

网友C:
buildroot是内核编译过后,没有动config就不会再编译
需要 make linux-rebuild,或make menuconfig随便改点什么

LZ的环境估计也有类似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的不是它用的那个文件,或者没有重新编译。。你先找到.o文件,删掉再编译应该可以。gcc有时不会 ...

我感觉你说的.o的这个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 我重新编译后 速度特别快2分钟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ildroot是内核编译过后,没有动config就不会再编译
需要 make linux-rebuild,或make menuconfig随便改点 ...

应该是的 因为第一次编译很久,后面几次 速度很快就完成了

网友A:
你要看打印信息啊,你改过的文件有没有被编译到。
而且,如果你是每次从网络重新下载文件,那你改掉的地方,可能编译完成后已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打印信息啊,你改过的文件有没有被编译到。
而且,如果你是每次从网络重新下载文件,那你改掉的地方 ...

囧 修改了官方的 .c  然后 删除了.o  还是无法被编译,   然后  修改了KERNEL的界面项,  再重新编译, 系统提示我.c被更新了 是否重新载入

看来真的是联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的不是它用的那个文件,或者没有重新编译。。你先找到.o文件,删掉再编译应该可以。gcc有时不会 ...

已经确认了    ,每次修改petalinux  kernel的图形配置界面,  再BUILD   系统就会联网重新下载驱动,并覆盖原先驱动

然后用你的方式  直接删除.o   对编译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ildroot是内核编译过后,没有动config就不会再编译
需要 make linux-rebuild,或make menuconfig随便改点 ...

已经确定了 ,每次重新编译, 你修改的.c文件都会被  重新覆盖更新

联网无疑了

网友D:
自己下载内核源码,然后在petalinux-config里面配置使用外部源码,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树可以改分辨率 和帧率,但是我这个LCD   整体偏移了,  我看了卖家给的资料,他们C语言 写的代码  X ...

LCD的驱动是在linux的framebuffer框架下工作的,显示驱动经过fbmem.c里面进行设置。LCD驱动只需要填写完成框架所需要的fb_info结构,然后完成注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下载内核源码,然后在petalinux-config里面配置使用外部源码,应该可以吧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先想想看其他方法看看,主要linux 我还不是特别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 ,每次重新编译, 你修改的.c文件都会被  重新覆盖更新

联网无疑了 ...

如果你修改的是temp目录下的代码,估计是有问题的。
一般yocto里面,如果自己增加配置的话,需要增加一个kernel*.bbapend才行。

查找执行kernel的bb文件,然后看一下SRC的实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