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用了十几年,试用了几天win10-22h2,完全感受不到卡顿和bug了

楼主(2023-03-13):
最近配了台笔记本,硬件配置是11代i5-1135G7,16G内存,NVME硬盘,MX450显卡。
自己从新安装的原版win10系统22H2专业版,用了几天,完全超过了我的预期,感觉可以作为主力机器了。
之前用win7十几年了,比较稳定。而win10刚出那时候bug满天飞,强制升级,媒体也各种黑,期间在旧电脑装过win10,非常卡顿,硬盘经常100%,不知道系统在干啥。
keil编译了一个带RTOS的工程,编译时间居然和我移动工作站的i7-3820QM差不多,而新平台的发热量和温度表现更好。
建议还在win7死守的各工们,如果硬件配置不差的话,可以体验一下win10

网友:
早就Win11了。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49年入国军吗

网友:
只试用几天是感受不到的,它不是刚装上就开始作死,1个月差不多

网友:
我也还守在win7上

网友A:
win10还好,坑的是win8那一代。win11暂时没试,主要是TMP2.0限制

网友:
其实从2021年开始,win10 bug 就已经非常少了。

我刚把两台电脑全部换成win10 22h2,准备用这个版本养老了。

网友:
接着用XP

网友:
在2020年的时候,
win10还存在的bug:
1. 自带的看图器,非常蠢,自带的照片的细节插补反而把文字搞的非常模糊。逼的用户通过注册表调出win7照片查看器。
2. pdf重命名都卡顿。

2021年时候就发现这两个bug消失了,现在的照片细节插补做的很好,低分辨率图片也可以放大不模糊了。重命名pdf也没再遇到卡顿的问题了。

网友:
你即使一开始装22H03版本,虽然很稳定,但你没法禁止win10的更新,完全某天某个补丁弄崩溃你的电脑。

实际上win10 2015年的版本也OK的,如果脱网使用,完全也可以养老。只是在不断的联网强制更新中,弄出不同的bug而已。

网友:
前段时间试过LTSC的装不上商店,老版本的能装上

网友:
用了2年WIN10,感觉还是没有WIN7好用

网友:
我Win11都用了好久了。Win11刚出来没多久就先把家里的电脑升级到Win11,用了段时间感觉没啥问题后再把公司的电脑也升级了。
Win11的WSL2很好用,支持WSLg功能,可以跑Linux的图形程序,还支持3D。
用老系统主要是为了稳定性跟兼容性,用新系统主要是为了新功能,看个人取舍。

网友B:
win11  安装不到一周,就重装 win10 了

网友C:
与LTSC比较怎么样?

网友:
win10 安装程序因为程序内有个dll驱动不兼容,重启后直接不让你进系统,还不告诉你什么问题,坑不坑

网友:
该换WIN11了,

网友:
WIN11  更适合程序员

网友:
已经 win11 了;

网友:
你这过渡期也太长了?WIN11一直用

网友D:
win11半拉子工程,什么设置都是只做一半。
任务栏不合并的选项都找不找。
右键菜单用其他方式打开都没有,非得再戳一级。
啥都靠图标,复制粘贴都是图标,学习成本真的是高,像新学一门语言。

网友E:
建议关闭更新,不然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了东西导致电脑变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关闭更新,不然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了东西导致电脑变的不正常。

没有必要关闭更新了。

22H2是win10的最后一个版本了,不会再发布新的功能性更新了。

后面即使再发布什么更新,也只会是安全性更新,还是装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LTSC比较怎么样?

我一直都不建议装阉割版win10 LTSC

它连自带的截图功能都阉割。完整版占用硬盘虽然大了一点点,但体验绝对是更好的。

现在固态硬盘不值钱,就算装完大了10个G,换算成硬盘费用,也才多花4块钱

网友:
早就win11了

网友:
差不多15年就开始用win10了,而且一直保持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还好,坑的是win8那一代。win11暂时没试,主要是TMP2.0限制

物理tpm芯片挺好的,可以选择打开关闭对使用毫无影响。品牌台式机主板可以购买对应tpm模块价格50左右很合理,笔记本有就有没有也没法增加。存放重要资料的电脑带tpm芯片配合bitlocker很有必要,初始化tpm时候设置一个密码为数据安全保驾护航,可惜这种加密不让用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1半拉子工程,什么设置都是只做一半。
任务栏不合并的选项都找不找。
右键菜单用其他方式打开都没有, ...

ExplorerPatcher试试?

网友:
由于我妄图再装一个电脑,怎奈新出的板子都不支持win7,所以只好作罢。人类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绝境,需要外部文明来拯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1半拉子工程,什么设置都是只做一半。
任务栏不合并的选项都找不找。
右键菜单用其他方式打开都没有, ...

StartAllBack可以任意风格菜单。软件有w10w11版本区别

网友:
win11各方面体验都不错
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不卡只是因为配置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不卡只是因为配置高而已~~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NVME硬盘太快了,比SATA2.5 SSD翻了好几倍。
内存速度也是翻倍了。之前是DDR3L 32G 1600,现在是DDR4 16G 3200。
而CPU跑国际象棋只快了2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不卡只是因为配置高而已~~

我四代i7-4770K,DDR3 1600 8G,sata3 ssd,核显HD 4600

win10 22H2一样跑的飞起。

网友G:
还是一步到位,直接上w11吧。w7与w8.1与w11都是很靠谱的版本。w10极度嫌弃各种毛病。
关于流畅问题,w10可以在j4125流畅运行,w11在j4125上运行有点卡顿,放心上w11吧流畅的很,右键卡顿更新下就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一步到位,直接上w11吧。w7与w8.1与w11都是很靠谱的版本。w10极度嫌弃各种毛病。
关于流畅问题,w10可 ...

感觉一个版本到开发的末期才会稳定,期间各种修复bug和增加新bug。这也是到现在才上w10的原因

网友H:
AMD Ryzen 9 5900X 12-Core Processor               3.70 GHz
32G
NVME 1T
GTX1050TI
华硕 TUF GAMING X570-PLUS

W10 22H2教育版

为啥我的经常蓝屏???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 Ryzen 9 5900X 12-Core Processor               3.70 GHz
32G
NVME 1T

蓝屏生成的那个什么DUMP文件,有可能找出原因的。

我开始就是经常蓝屏,以为锐龙的锅,后来发现是我的一个加密软件truecrypt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听说win11的WSA不错

如果不贪这个,那么固守win10已经足够成熟了

win7的api老化,软件开发极其不便,现在真的应该丢弃(或者至少应该研究丢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 Ryzen 9 5900X 12-Core Processor               3.70 GHz
32G
NVME 1T

AMD的驱动

要从AMD官网下载,不要用第三方,比如鲁大师、驱动精灵、驱动人生

刚装机的时候,我用驱动精灵还是驱动人生打了驱动后几秒钟后直接蓝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AMD Ryzen 9 5900X 12-Core Processor               3.70 GHz
32G
NVME 1T

蓝屏那肯定不能忍的
先用优盘写入一个memtest86测试内存条,跑起来检查内存条有没有问题,跑100圈没问题就换系统上w11

网友:
除了硬件不支持的没有强行升级win11,surface pro,NUC全部升级到了win11,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蓝屏那肯定不能忍的
先用优盘写入一个memtest86测试内存条,跑起来检查内存条有没有问题,跑100圈没问题 ...

跑100圈是什么意思,要测100次吗?

网友:
ryzen R7 5700g.
刚开始win10老是卡死.
升级win11后,一切正常.

网友:
win10不更新了,所以可以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跑100圈是什么意思,要测100次吗?

可以设置内存测试圈数,优盘启动很方便检测电脑的内存可靠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设置内存测试圈数,优盘启动很方便检测电脑的内存可靠否

圈数就是测试多少遍吗?以前出现过开虚拟机,使用大量内存(编译安卓系统),长时间(几天)不关机,等到关机时会蓝屏,怀疑是内存问题,昨天用你说的这个软件测了一下,果然有问题。

马上联系京东客服,还好这内存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只换不修,马上申请换新,今天上门来取件,不知道是哪条内存有问题,直接两条一起申请换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圈数就是测试多少遍吗?以前出现过开虚拟机,使用大量内存(编译安卓系统),长时间(几天)不关机,等到 ...

这个软件很好用的,电脑想要不蓝屏首先要跑内存条稳定性测试。同样配置的cpu有的笔记本ddr fsb能跑的起满速,有的只能低速就是pcb layout有缺陷,layout做得好的跑几个月memtest都不报错,有的跑一个月才几个报错还很难复现,这种还不蓝屏,只能归咎宇宙射线算作正常现象。所以新买的电脑测试完成功能后我都是连续跑ddr就怕带买到有正常现象的笔记本。

一个买电脑小技巧,能ddr跑很高的fsb的电脑说明pcb layout不会差,降速的基本就是layout出现了问题被迫降速了。还有就是usb3.0能跑的快也说明电脑layout质量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很好用的,电脑想要不蓝屏首先要跑内存条稳定性测试。同样配置的cpu有的笔记本ddr fsb能跑的起满 ...

连续跑的意思是一次没问题,不代表内存就没问题,要多跑几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连续跑的意思是一次没问题,不代表内存就没问题,要多跑几次吗?

是这样的,老化的内存芯片可能会有不稳定的存储单元一下子就测出来,有的需要温度升起来后才能跑出来,一般跑一晚上没问题芯片就没问题,不放心就跑两天,这样还能通过就放心使用。

ddr出错不单单只是内存芯片问题,cpu,ddr颗粒,pcb设计,周围电磁干扰还有宇宙射线都会出错的。

一台合格的普通家用电脑连续跑ddr测试想出错都很难的,谁没事连续测试几个月是不是。如果受到干扰偶发出现小的错误都没法察觉,可能软件卡一下或者闪退或者蓝屏

网友:
避免成为电脑专家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钱花足,出钱请一个人帮忙装一台电脑就啥事没有了。否则就会对内存对主板对CPU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边上有个工厂,厂里一百多台电脑整天联网运行,老板狗屁不懂,但别人愿意花钱请人维护,这比自己成为电脑专家强得多。知道有一个三端稳压叫7805就行了,不要连7806都见过,好多东西是要遵循不该知道的就不知道这个原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win11  安装不到一周,就重装 win10 了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

win11 , 对硬件配置不友好。  卡顿很严重。

win10   或者 win7  ,在办公情况下,还是够用的

网友K:
能不能共享一个22h2,网上下载的感觉都被注入了私货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共享一个22h2,网上下载的感觉都被注入了私货的

同求

网友:
我仍然坚守win7,至死不渝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共享一个22h2,网上下载的感觉都被注入了私货的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s), version 22H2 (updated March 2023)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文件:zh-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2h2_updated_march_2023_x64_dvd_ec43f822.iso
大小:5.56GB
MD5:4A4AFA4730C15F7011556DE788808D43
SHA1:FAC121AED76EDC418841C8D48EC930E377DD05DF
SHA256:52E1EE5DEF4AE2DEB3FADBC29E35740ABB9C64106E89833386E3BE237544ABCC

zh-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2h2_updated_march_2023_x64_dvd_ec43f822.iso (5.56 GB)

Windows 10 (consumer editions), version 22H2 (updated March 2023)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文件:zh-cn_windows_10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2h2_updated_march_2023_x64_dvd_1e27e10b.iso
大小:5.69GB
MD5:CB876CBA45854A0D720F30449B4897AF
SHA1:747F7E368F0969D4720E37317AEC0958B088EA39
SHA256:7376749819E4D4610331A65E0B8BFF681E22AFE1865B90B6DFA8C3EF7C1080AA

zh-cn_windows_10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2h2_updated_march_2023_x64_dvd_1e27e10b.iso (5.69 GB)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求

已发。字数补丁

网友M:
自去年用win10后就不想用win7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自去年用win10后就不想用win7了。

我没有发现win7有不好的地方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字数补丁

多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没有发现win7有不好的地方啊 :)

你是不贪心够用为原则。但同时也折射了你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减退。保持这2个不减退,能维持年轻心态。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你是不贪心够用为原则。但同时也折射了你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减退。保持这2个不减退,能维持年轻心态。 ...

瞎折腾,和好奇心无关。

我们的论坛系统14年前就已经配置好,到目前基本没有改动过。

你肯定又说,因为我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你知道更换论坛服务器的代价是什么?当年是以每天1万元的价格请了个绝世高手配置的系统。当年的1万相当于今天的10万。

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不是1、200万元就可以配置出来的,还要无数的折腾与服务器故障的代价。

同样,我的所有电脑电脑(我个人有3台文件服务器,使用HP GEN10/GEN7 迷你服务器,最大那台硬盘空间是44T)、5台T430S手提电脑。

这些电脑全部安装了win7。 服务器之间的数据同步、相互备份都是花了数年时间才稳定和确定下来的。

而我个人使用的T430S, 有台负责发票、报税、银行每月核对确认数据(不核对账号就会被冻结)。

你知道每3个月我报税和每个银行核对数据的痛苦吗? 银行系统总共发生了估计几百次故障,就是死活不能进入,每次都是要折腾一阵子,税局系统也是这样,基本几个月就升级一次....

比如前天我银行对账,出现提示:证书还有68天到期,请延长证书日期。

我按操作延长了,却提示证书无法激活,需要下载证书:

点击下载,提示时间戳异常,无法下载。

这时候银行功能是无法使用的。按它的提示一点用都没有。就算搬电脑到银行,他们也不一定能解决。你在银行折腾一整天,最后很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帮你更换U盾和证书,下个月,又会发生新问题!

只能自己不停的尝试和折腾..... 然后,突然就好了。

每次都是这样!!

每年这种事情尽经历至少10次!

税局的系统同样不是省油的灯,基本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异常事情发生。

所以,未经他人苦,勿劝他人善 。

网友:
现在已经Win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瞎折腾,和好奇心无关。

我们的论坛系统14年前就已经配置好,到目前基本没有改动过。

经你这么说,我竟然理解了张家界。

网友P:
家里联想笔记本,预装WIN10,一回来没多久就给我升级到WIN11。
某一天用着突然出现任务栏消失情况,后来查了说是要卸载系统自带的天气插件,我就去卸载了,结果任务栏确实恢复显示,但天气插件还在,也能正常工作,诡异的是再也找不到卸载天气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瞎折腾,和好奇心无关。

我们的论坛系统14年前就已经配置好,到目前基本没有改动过。

经常和税务系统打交道。  不客气的说, 体制内的软件,真的很拉跨!!!

民营企业的软件  (就算是ali系的  也比体制内的好用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家里联想笔记本,预装WIN10,一回来没多久就给我升级到WIN11。
某一天用着突然出现任务栏消失情况,后来查 ...

所以我选择的是经过几年缝缝补补后的win10,而不是新鲜的win11。

网友:
等win16出来再换系统,换个系统要折腾两个月才清净,划不来!

网友:
没有换系统的冲动
一堆工具软件要安装pj,
要稳定,都是花时间

网友Q:
车间里装的新电脑一个礼拜了win11还好多事情,没事瞎折腾,新的板子只能装win11,到现在机床都连不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Q:
车间里装的新电脑一个礼拜了win11还好多事情,没事瞎折腾,新的板子只能装win11,到现在机床都连不痛快 ...

新主板不能安装win10了吗?印象中12代以上也能装win10,只不过对大小核心架构调度不好,可以关闭小核只用大核。其它应该没限制不能按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主板不能安装win10了吗?印象中12代以上也能装win10,只不过对大小核心架构调度不好,可以关闭小核只用 ...

不知道,我不懂电脑,不想跟进了,目前画pcb的机器还是win7

网友R(2023-05-22):
引用 楼主: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s), version 22H2 (updated March 2023)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

你这个下载链接还有效吗?我用迅雷7连一直没有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下载链接还有效吗?我用迅雷7连一直没有速度

链接不会过期。你用迅雷11试下

网友S:
我用的WIN10 LSTC版本,经常硬盘100%运行,一查看任务管理器
马上就降下来了,很是烦恼
想入手WIN11 ,但是i tell you 上面居然没有
大家的WIN11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用的WIN10 LSTC版本,经常硬盘100%运行,一查看任务管理器
马上就降下来了,很是烦恼
想入手WIN11 ,但是 ...

https://bbs.pcbeta.com/

网友T:
公司的电脑win10偶尔卡一下,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因为大部分时候不卡。

网友:
win11强制升级后任务栏卡死,马上换win10-22h2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公司的电脑win10偶尔卡一下,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因为大部分时候不卡。

欢迎王者归来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我用的WIN10 LSTC版本,经常硬盘100%运行,一查看任务管理器
马上就降下来了,很是烦恼
想入手WIN11 ,但是 ...

我的笔记本也这样,点开任务管理器就降低点,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的笔记本也这样,点开任务管理器就降低点,不知道什么毛病

操作系统不行么??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操作系统不行么??

不知道,以前固态128G的这样,现在换了512G的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知道,以前固态128G的这样,现在换了512G的也这样

重装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