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在过海关时不小心将SlM卡座弄断

楼主(2023-03-13):
这段时间经常由香港过来深圳免费乘搭深圳市的(地铁及公交车)优惠免费乘坐,过关时不小心将SlM卡座弄断,来到深圳手机配市场就使用2元可购买一个新的配件更换上就将解决问题了。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可能折断?平时都在机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可能折断?平时都在机器里面。

天天都香港<一>深圳两地来回跑,过关就要拿出来换SlM卡,所以就弄断了。

???

网友:
我宁可再搞个备用机开热点

网友:
那就更加要支持祖国妈妈的双卡双待机机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天都香港深圳两地来回跑,过关就要拿出来换SlM卡,所以就弄断了。

??? ...

办大湾区套餐啊,还没有墙!可以一卡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大湾区套餐啊,还没有墙!可以一卡双号!

我经已不是香港居民,
只是一名大湾区居民,
8千多万大湾区居民的一份子,
9+2(9个国内城市+再加2个特区城市)。

我经已有一张一卡双号的电话卡(这张卡是不能变动的)。

还有2张数据流量SlM卡(香港、国内),手机在那裏就要应用那张的SlM卡了,就是这2张SlM卡经常要变更。

???

网友D:
万能假货宝,或者用502粘下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能假货宝,或者用502粘下塞进去

502强度不够从里面再断两半时就得折腾拆机了 何必呢

网友:
论esim卡的必要性。

网友:
这卡槽被干的疲劳了,正常的卡槽一进一出就是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能假货宝,或者用502粘下塞进去

过去10年,我使用502从来没有成功粘合过东西。

网友:
有一种神奇的手机能插两张手机卡,叫做双卡双待

网友:
用塑料焊丝加热融合,边角修整是个问题。

网友:
深圳手机配市场就使用2元可购买一个新的配件,遇到配件问题不是一般某宝么,你直接去市场逛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