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莫老大修激光机驱动板,请坛友帮忙查下这几个芯片资料

楼主(2023-03-13):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请坛友帮忙查芯片资料,先替莫老大谢谢各位

网友A:
大神,这些芯片不算偏门,在网上能查到管脚功能啊,对于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些芯片不算偏门,在网上能查到管脚功能啊,对于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

我现在很多资料网站账号没钱续费都停了,查资料有困难,以前在单位做研发助力理,那时候查芯片比较方便的很多网站都免费,有要付费的公款充就行,都出来回老家躺平了近1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多资料网站账号没钱续费都停了,查资料有困难

我赞助给你吧。

楼主:
算了,现在修家电基本用不到,重新注册利用率极低,不值得

网友B:
照片上芯片的字看不清,按你发的型号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多资料网站账号没钱续费都停了,查资料有困难,以前在单位做研发助力理,那时候查芯片比较方便的 ...

不用登资料网站,你那边用搜狗或百度输入芯片型号搜不出来吗?

我搜了一下,看管脚功能图是没问题的,如果下载PDF,需要登陆或者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芯片的字看不清,按你发的型号找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登资料网站,你那边用搜狗或百度输入芯片型号搜不出来吗?

我搜了一下,看管脚功能图是没问题的,如 ...

都要搞懂原理的,盲修就是瞎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芯片的字看不清,按你发的型号找了

你在哪里下载的,需要付费?

网友:
有IOR标志的8脚芯片型号应该是IR210x系列半桥驱动芯片,有点模糊,看不清型号

网友:
用bing搜索,这三个芯片都能给出芯片官方的链接,里面有pdf文档。
正常来说,digikey、element14、曾经的某商业论坛都有提供元器件手册下载。
也试了下上学时候用的那个**icsearch好像还能匿名访问和下载

网友:
我现在一般都说是现在淘宝搜,要是淘宝都搜不到那这芯片想买的话也是问题

网友D:
楼主搞一台视频显微镜,1000+元,搭配1080p显示器,可以很大的提高效率。

网友:
大佬,OPA213在ADI的官网能找到数据手册;FAN3227之前是仙童,现在可以安森美的官网找到;IRF7314英飞凌的官网可查到。

网友:
这些在半导小芯上都可以查到:
http://www.semiee.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一台视频显微镜,1000+元,搭配1080p显示器,可以很大的提高效率。

来,推荐个型号呗

网友:
楼主,半导小芯试一下,你要的几个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下载的,需要付费?

bing或google,搜型号+pdf,前几个链接就是,不用付费

网友: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基本可以找到,还是没有就要去官网找了

网友:
半导小芯,立 创 商 城,上面都可以找到常见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推荐个型号呗

我用的这个。

单纯的接HDMI检查电路板挺好的,

但不适合使用USB接操作系统,

然后就是用遥控器操作拍照,SD写卡,有一定的概率卡死,不知道是不是我SD卡的原因,所以这个功能我很少用。

====

我理想中的视频显微镜,最好能连wifi,然后拍照的图片可以用192.168.1.x来直接访问,这样就不用SD卡来插来插去。

现在用这台,我只能使用手机去拍显示器。

手机拍显示器画面,虽然也还算清晰,但肯定不如原生照片质量好。

楼主:
花半天多时间已测绘出大概原理图草稿,这16路都是同样的原理,先凑合看下,整理核对还要一个下午,到时完成再上传,先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多资料网站账号没钱续费都停了,查资料有困难,以前在单位做研发助力理,那时候查芯片比较方便的 ...

丝印反差 封装+丝印
淘宝是最好

楼主:
耗时一天多时间终于把原理图测绘完成,这里分享给大家吧,禁止转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现在修家电基本用不到,重新注册利用率极低,不值得

哈哈,让老大赞助就行啦,真太客气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