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看一个特别的NTC测量电路? 请教一下原理

楼主(2023-03-14):
无意看一个特别的NTC测量电路? 请教一下原理!
希望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电容法充放电?
道理就是控制61和62两个引脚高低电平,给c37端充放电。
如果61脚可以用ADC模式:62脚关闭后61脚转为ADC模式采集电压吧
控制好充放电时间,根据电压值再转化为温度。

如果61脚只用判断高低电平模式:充满电后62脚打开放电,定时器计算时间看61脚什么时候变成低电平,根据时间来换算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法充放电?
道理就是控制61和62两个引脚高低电平,给c37端充放电。
如果61脚可以用ADC模式:62脚关闭后 ...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有几点
1. C37 可能有容量上的差别[会引起放电时间上的差别],这如何做标定和统一
2. 这样的方式比 串电阻进行AD采样 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有几点
1. C37 可能有容量上的差别[会引起放电时间上的差别],这如何做标定和统 ...

可能他没有A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他没有ADC?

是的,确实在没有ADC的处理器上 做这个功能,有好处。
而且理论上分辨率可以做得更高[取决于定时器的时钟]。

网友D:
如果Q11换成MOS还ok
如果Q10是BJT,他饱和时是非线性的,压降也不确定,并且压降离散性也很大,用测量时间的办法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他没有ADC?

这个有ADC的, 上面有一个AN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Q11换成MOS还ok
如果Q10是BJT,他饱和时是非线性的,压降也不确定,并且压降离散性也很大,用测量时间 ...

三极管丝印是Y1, 查了一下是普通的三极管805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有几点
1. C37 可能有容量上的差别[会引起放电时间上的差别],这如何做标定和统 ...

c37应该与测量精度关系不大,主要是ntc与10k电阻的充放电对比来判断ntc的值再查表得到温度。难道是为了低功耗牺牲精度就能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37应该与测量精度关系不大,主要是ntc与10k电阻的充放电对比来判断ntc的值再查表得到温度。难道是为了低 ...

不认同,
假设没有ADC,那IO在给C37充电的时候,还要不停的回读充电是否充满了 出现高电平? 这基本实现不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认同,
假设没有ADC,那IO在给C37充电的时候,还要不停的回读充电是否充满了 出现高电平? 这基本实现 ...

先10k电阻给104放电,然后充一个经验值时间比如1s,然后通过ntc放电到0v所用的时间,然后计算是不是就能获得一个比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10k电阻给104放电,然后充一个经验值时间比如1s,然后通过ntc放电到0v所用的时间,然后计算是不是就能 ...

说得通。如此只需对10k电阻的精度和温漂做要求,无需对104电容的精度和温漂做要求。
但用三极管8050来放电确实差点意思,起码用个mos管。

网友:
感觉是要用adc的。这可能是个低功耗的板?三极管用来节能的?

网友:
可能是用pwm方式,通过61脚对电容充电,充多少电是和pwm个数有关系的,然后使用62脚使用ntc对电容放电,61脚此时作为输入使用,到输入低电平时,61脚中断,通过61,和62的时间差得到温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