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drive 好用吗? 重要的资料放进去多台机器共享有没有坑?

楼主(2023-03-14):
用win10这么多年,才发现有这么个东西,以前不知道它干啥的直接给关掉了。

现在家里一台电脑 ,工作室一台电脑,文件传输比较麻烦,所以想用用这个东西。

网友:
不好用,服务器在国外,随时有被墙风险。

网友:
估计是墙的原因,速度很慢甚至未必能打开,所以我还是花钱买百度网盘和坚果云。

网友:
买商业版,服务器在国内,很快。如果价格能接受,可行。

网友:
不稳定,过完年来有哪个几天家里移动网络同步不上,公司电信网络没问题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买的正版Office送的1T容量,不知道服务器在哪,手机和电脑Pad同步,很好用

网友:
配v2ray好用的很

网友:
你这是49年入国军,one属于微软,而微软…

网友A:
坚果云,值得你拥有

网友B:
我是OneNote重度使用者,别人开车office 365,我40块钱1年上车已经2年多了,带1T onedrive,用来异地备份,同步速度很快,没遇到过无法同步的情况,爽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坚果云,值得你拥有

坚果云的缺点就是容量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OneNote重度使用者,别人开车office 365,我40块钱1年上车已经2年多了,带1T onedrive,用来异地备份, ...

40块一年是什么套餐?我现在用的google,只有15g

网友E:
同求异地电脑文件同步软件,免费的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求异地电脑文件同步软件,免费的更好

syncthing,我用过最好用的。

网友:
建议整个群晖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ncthing,我用过最好用的。

以前用Resilio Sync同步很快,可惜后来网络被封了。

不知道syncthing能扛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0块一年是什么套餐?我现在用的google,只有15g

office 365 家庭版,可以接入5个账号,给我位置的人一年收我40块钱。正常情况下也就40-50左右一年,很划算的。office几大办公套件全正版,送1T onedriv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yncthing,我用过最好用的。

+1,我也用syncthing,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我也用syncthing,很好用

syncthing好像必须2台电脑都开机才能同步?
比如场景是,白天工作电脑上的文件,下班关机后要同步文档到家里电脑,syncthing就实现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yncthing好像必须2台电脑都开机才能同步?
比如场景是,白天工作电脑上的文件,下班关机后要同步文档到 ...

你都说下班关机了,关机状态还怎么同步,哪有软件能关机时候干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yncthing,我用过最好用的。

请教下syncthing对网络环境有没有要求?没有公网IP,同步速度能跑满宽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坚果云的缺点就是容量太小了

1G免费
多年来一直UI不好看
但是稳定性极高
对免费用户还是友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syncthing对网络环境有没有要求?没有公网IP,同步速度能跑满宽带吗? ...

不要求公网IP,但是速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免费
多年来一直UI不好看
但是稳定性极高

我买了专业版199.9一年的,买了好几年了,除了贵是缺点外,其它好像都挺满意的

网友:
代码级别的文件  1g够用
一直蹭免费
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syncthing好像必须2台电脑都开机才能同步?
比如场景是,白天工作电脑上的文件,下班关机后要同步文档到 ...

需要同步的设备肯定要同时在线的,你没有搞清楚同步和备份的概念。同步一般是实时的,即本地设备更改了文件会立即同步其他设备的状态。商用同步工具一般还有云端来做中转,所以可以做到异步。syncthing用的是和BT下载一样的P2P技术。因此不需要公网ip,只要联网就可以使用,且同步设备越多,同步速度越快。另外可以同步的设备不一定只是电脑哟,手机、软路由、NAS都可以做适配,安全性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ffice 365 家庭版,可以接入5个账号,给我位置的人一年收我40块钱。正常情况下也就40-50左右一年,很划 ...

刚我试了,感觉同步很慢啊,
还有请教怎么同步零散的文件夹啊,就是不要拖到onedrive文件夹里去,,,不然管理很麻烦。。。
还有就是同步后,有的文件夹后面的图标是个小人人,点后提示已排除,在哪里设置的可以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我试了,感觉同步很慢啊,
还有请教怎么同步零散的文件夹啊,就是不要拖到onedrive文件夹里去,,,不 ...

同步问题各地区不一样,如果同步慢就只能挂梯子或者更改hosts了。
至于非onedrive文件夹同步,可以使用windows里自带的软链接命令mklink。
mklink 可以像创建快捷方式一样建立文件或文件夹的链接,但不同于快捷方式的是,mklink 创建的链接绝大多数程序都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链接,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文件或文件夹。
例如,为 D:\OneDrive\Foo 文件夹创建链接到 D:\Foo,那么 D:\OneDrive\Foo 中有一个 .git 文件时,绝大多数程序都会以为 D:\Foo 中也存在 .git 文件,而且文件内容一模一样。
具体操作可以网上搜一下,很简单。如上面的例子:
mklink /j "D:\OneDrive\Foo" "D:\Foo"
就是将d盘的Foo文件夹链接到onedrive文件夹下,此时该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都可以被同步。不过onedrive至今没有提供文件类型过滤功能,无法屏蔽一些不想同步的文件。家庭版的管理员可以在web上设置不想同步的文件类型,但会影响所有成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问题各地区不一样,如果同步慢就只能挂梯子或者更改hosts了。
至于非onedrive文件夹同步,可以使用wi ...

这种软链接也有个问题,就是即使同步完成了,后面的同步图标一直为挂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