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国内版和外贸过孔收费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3-03-14):
最近回国休假,想着国内开板比较方便,结果发现同一块板子国内下单比外贸贵一倍以上。

板子是32*110mm的标准工艺4层板,最小过孔为0.2/0.45mm.

对比后主要区别来自对过孔尺寸的要求,国内版免费过孔只能做0.3mm ,外贸版0.2/0.45mm以上是免费。

国内选了0.2/0.3mm以后又收取了4线测试费导致费用比外贸高了一倍。

网友:
这是国人专坑国人?

网友:
到年前为止 国内版也是0.2/0.45免费

当前0.3/0.4免费?刚好够0.65BGA扇出,0.45得割BGA PAD
虽然不知道0.3/0.4批量时品质如何…

网友A:
你算算运费和关税之后的总价呢?估计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算运费和关税之后的总价呢?估计也差不多了。

运费大概80¥左右,没有关税,还是便宜。

网友:
是不是有出口退税

网友:
标准一样的,收不收费视外径而不是内径,有0.45的外径就可以设计0.3的内径,国内版改版展示

网友B:
恰恰相反,条件进一步方宽,外径0.4也纳入免费,改版后的展示,其实是大家对于内外径设计指引

网友:
大伙画板子肯定是孔和盘越来越小的趋势,所以共同的希望当然是尽量小

网友:
外径决定了内径 当有足够大的外径则没必要那么小的内径

网友:
当0.45的外径,设计为0.2,工厂都会优化到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条件进一步方宽,外径0.4也纳入免费,改版后的展示,其实是大家对于内外径设计指引 ...

感谢回复,但目前两个版本的参数不同的确对设计造成一定的困扰。

而且外贸版的某些工艺能力还没有更新,比如说最小焊环(不符合0.3/04mm要求);bga细节;线到过孔距离等。

审核下来0.2/0.4mm需要收费,必须改成0.3/0.4mm ?

网友:
是的,改下内径,其他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