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半桥驱动SLM7888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14):
第一次使用三相半桥驱动,用的芯片型号为SLM7888,stm32的引脚直接控制LIN1、LIN2、LIN3,现在引脚输出高电平时LO1和LO3都是输出高电平,唯有LO2输出的是频率为20KHz,占空比大约为25%的方波,波形如图所示。现在确定stm32输出没有问题,完美的3.3V高电平,换了两块板子,仔细检查了焊接等问题。实在找不到头绪,请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
HIN1 要接 TIM1 CH1
HIN2 要接 TIM1 CH2
HIN3 要接 TIM1 CH3
LIN1 要接 TIM1 CH1N
LIN2 要接 TIM1 CH2N
LIN3 要接 TIM1 CH3N

使用上下互补PWM,因为自带死区,死区可以不配置。

网友A:
如果你不按标准接法,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也不好解释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按标准接法,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也不好解释是怎么产生的。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因为HIN2的输入引脚配置有问题,导致上管对下管产生了影响。正确初始化HIN2引脚后就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