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能否通过像读ID之类的操作得到nand flash的page大小?

楼主(2023-03-14):
不同的flash的page大小不一样,软件上没办法做兼容。只知道可以从flash id知道容量大小,不知道page大小能不能得到?有没有大神。

网友:
https://blog.csdn.net/qq_33141353/article/details/109253032

网友:
NAND Flash没研究过相关标准,不过SPI Flash有个JEDEC的JESD216标准(描述SFDP参数结构的,也就是Flash的属性,比如各种指令是否支持,扇区大小之类的),因此可以去找下JEDEC有没有类似针对NAND Flash的属性描述标准

楼主:
感谢2楼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