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浩睿pro户外电源 区别于其它品牌 2个最实用的功能:X-BOOST和1小时充满电

楼主(2023-03-15):
X-BOOST(可以降功率使用大电器) 和1小时充满电

【露营装备 正浩睿pro户外电源 区别于其它品牌 2个最实用的功能-哔哩哔哩】 https://b23.tv/YyOagvi

网友A:
这个降频使用是降电压?快充功能没什么好说的,莫大一定记得十分钟充满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降频使用是降电压?快充功能没什么好说的,莫大一定记得十分钟充满的电池。 ...

个人猜测应该是恒流输出,不会出现过载保护的情况

电压电流都不变,这点还是很牛的技术。。。直流上很常见

=========长期不用 3个月以上,锂电池一定要半电存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应该是恒流输出,不会出现过载保护的情况

电压电流都不变,这点还是很牛的技术。。。直流上很常 ...

不可能恒电压的同时恒电流,这个技术估计是IGBT器件模拟可调输出交流电压,然后让电器工作在接近最低启动电压附近实现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应该是恒流输出,不会出现过载保护的情况

电压电流都不变,这点还是很牛的技术。。。直流上很常 ...

我这个是磷酸铁锂。我平时肯定不会使用,也需要半电储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恒电压的同时恒电流,这个技术估计是IGBT器件模拟可调输出交流电压,然后让电器工作在接近最低启动 ...

感觉是恒功率输出。

我看到视频,600w的机器给1800w的热水器使用,机器始终输出600w。

给1400w的微波炉使用,机器也是输出600w。

正浩的这个技术的确非常牛!

普通的逆变器,如果负载功率太大,就会烧毁。

另外,正浩的这个X-BOOST(升维输出)功能,可以使用APP打开或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降频使用是降电压?快充功能没什么好说的,莫大一定记得十分钟充满的电池。 ...

坛友推荐给我国内最好的两个品牌:正浩和电小二。

正浩是没有适配器,直接220V输入机器充电,1小时充满。

电小二有适配器,8小时充满。有些机型电小二使用2个适配器,说是加速2倍充电。

可见正浩先进很多。不知道电小二有没有X-BOOST功能。

网友C:
x-boost 是什么原理,我感觉是降压吧,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电饭煲本身是个什么?
电阻
怎么降功率?
1.电压
2.占空比
3.过零关断(还是占空比)

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
真正实现,可能还是有很多技术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x-boost 是什么原理,我感觉是降压吧,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估计不一定是降压,否则很多电器无法工作。

网友:
输出端接个功率计,就知道X-BOOST是哪种方式工作了。或者用真有效值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输出电压也大概能猜到

网友D:
看看开启X-BOOST时的提示,能不能看出原理,好像确实会降低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看开启X-BOOST时的提示,能不能看出原理,好像确实会降低电压。

这不就锤实是通过降低(可调)电压来降低电器功率延长使用时间了;类似纯阻性负载(取暖器、电饭煲)和感性负载(交流电动机)都是可以这样玩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通电吹风(直流电机+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锤实是通过降低(可调)电压来降低电器功率延长使用时间了;类似纯阻性负载(取暖器、电饭煲)和感性 ...

我已经测试了:电饭煲、电吹风、电磁炉,都可以超功率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测试了:电饭煲、电吹风、电磁炉,都可以超功率使用。

超功率使用是什么意思?500W电饭煲可以用到800W煮饭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功率使用是什么意思?500W电饭煲可以用到800W煮饭更快?

不是的。

我的电源只有800w输出,接上1800电吹风,普通逆变器无法工作甚至会烧坏。

正浩能正常工作,仍然输出800w,只是电吹风不是工作在最高电压,被降压使用了。

网友:
能量守恒不会变,1200瓦的电器在限额600W下也能正常工作,但是要工作完成,理论上一定是多一倍时间(并不准确,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220V的电器能在110V下正常工作,是不是使用了类似于TYPE-C快充的诱骗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我的电源只有800w输出,接上1800电吹风,普通逆变器无法工作甚至会烧坏。

X-BOOST,X神秘的、可以变的, BOOST升压变换电路;其实就是DC to AC 可变电压的恒功率模式,并且还能通过控制IGBT的方式模拟正弦波交流50Hz,就是全部技术内容了。

网友E:
我猜测就是集成5000W的逆变器...告诉你只能用到600W....加个X技术,可以升级大功率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测就是集成5000W的逆变器...告诉你只能用到600W....加个X技术,可以升级大功率电器! ...

正浩3600w的电源卖2万多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猜测就是集成5000W的逆变器...告诉你只能用到600W....加个X技术,可以升级大功率电器! ...

这个你确实猜错了,更大功率的成本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确实猜错了,更大功率的成本更高了

TSL不就是只让你用70%的电,剩余30%是保留的黑科技......你细细品味一下吧!

网友:
国内现在正浩是一哥,国外也有当年anker那种感觉了。

网友G:
第一次听说正浩这个牌子,从介绍来看的确比电小二要强。

恒功率这个功能的确是脑洞大开,对加热类和电动工具类电器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正浩这个牌子,从介绍来看的确比电小二要强。

恒功率这个功能的确是脑洞大开,对加热类和电动工 ...

正浩1小时充满的功能,秒杀电小二。

网友:
电小二是 通过床车自驾+抖音推广起来的 所以大家了解的比较早
正浩才是这个行业的天花板,看越野楠哥  在高原测试正浩移动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浩1小时充满的功能,秒杀电小二。

嗯,充电方面是大部分电源的短板。

我自己给小电三轮配的钛酸锂电池,从没电充到90%只要15分钟,最大充电功率2.2KW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正浩这个牌子,从介绍来看的确比电小二要强。

恒功率这个功能的确是脑洞大开,对加热类和电动工 ...

国外不知道,国内正浩是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正浩这个牌子,从介绍来看的确比电小二要强。

恒功率这个功能的确是脑洞大开,对加热类和电动工 ...

拆机差距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