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S不小心把某文本文件替换了,怎么把老文件找回来呢?

楼主(2023-03-15):
新文件是保存了,老文件却被替换了:(
有办法把老文件找回来么?
怎么找回被替换的文件呢?

网上找到一个方法,试了一下没用

网友:
如果是AD,会有历史文件,保存在history压缩包里面。其他的话,如果是大小不咋变化的文件,天王老子来了都找不回来,直接覆盖的。

网友:
全盘扫关键词呗 还能如何

网友:
再ctrl+Z呀

网友A:
第一时间ctrl+z

网友:
拆盘送电脑城恢复

网友:
7000分截个图开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时间ctrl+z

不是delete,是文件被覆盖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delete,是文件被覆盖替换

在你关掉编辑软件前,ctrl^Z。

网友:
delete文件的话,很容易找回。
如果是Ctrl+S,并且关闭了文件,是直接覆盖的。   找不回来的吧

网友:
很多软件保存之后就不能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