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被加密连不上仿真器,密码时间长忘掉了,如何把芯片擦除

楼主(2023-03-15):
f28035被加密连不上仿真器,密码时间长忘掉了,如何把芯片擦除还能再次利用。

网友:
好像不能,没有解开的经验,同有需求,帮顶

网友A:
没办法只能换芯片,除非你有以前写进去的程序

网友:
有工程文件的话可以试着找回密码

没密码无法擦除,不能二次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只能换芯片,除非你有以前写进去的程序

谢谢这哥们的回复。我可以尝试密码,但目前是仿真器连不上目标板,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