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光纤收发器换单模收发器,丢失0x00

楼主(2023-03-15):
原来产品用的是1411/2412这样的多模光纤收发器,收发独立,需要用两芯光纤

新产品准备升级使用单模单芯的收发器,使用单模单芯的光纤,一方面成本低一些,一方面使用也更方便

用的是1*9的单模收发器,TTL低速收发器,测试下来丢失0x00,各位有用过的没有,是不是这样的收发器,必须采用ascii格式传输,不可以使用HEX的传输模式,模块本身会过滤掉无效的数据

附件是收发器的规格书

网友A:
光模块传输的数据是透传的,要先编码,不能出现连0和连1的数据。如果没有编码的话0x00对应出来的频率偏低有可能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模块传输的数据是透传的,要先编码,不能出现连0和连1的数据。如果没有编码的话0x00对应出来的频率偏低有 ...

但是0XFF这样的数就可以正常收发  这个和波特率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0XFF这样的数就可以正常收发  这个和波特率有没有关系呢?

你可以试试,照理0x00和0xFF这样的数据都不应该直接输入光模块的

网友:
这种是处理过信号的,可以直接输入长串的0或1,不用设置归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