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为什么STM32F407定时器1比较1通道一直中断

楼主(2023-03-15):
如题,STM32F407定时器半懂不懂,写了个程序,想比较通道1中断,通道1比较数据20000,远大于计数器达到的上限,不可能匹配,怎么中断函数一直响应呢?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函数一直响应,
//TIM1 PWM部分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_init(u16 arr,u16 psc)        //通道4
{
        arr--;
        psc--;
        RCC->APB2ENR|=1<<0;      //使能定时器1的时钟  时钟84MHz
        TIM1->CCR1   =20000;     //比较1通道
        arr=30;
        psc=30;
        TIM1->ARR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1->PSC    =psc;                         //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1->CCMR1 |=6<<4;             //CH1 PWM1模式
        TIM1->CCMR1 |=1<<3;            //CH1 预装载使能
        TIM1->CR1   |=1<<7;            //ARPE使能
        TIM1->DIER  |=3<<0;      //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比较1中断
        TIM1->CR1   |=0x01;      //使能定时器1
        TIM1->BDTR  |=1<<15;     //主输出使能      比其它计数器多的一条
        MY_NVIC_Init(2,2,TIM1_UP_TIM10_IRQn,2);          //
        MY_NVIC_Init(1,2,TIM1_CC_IRQn,2);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void)
{
        if(TIM1->SR&0x0001)   //溢出中断
        {
                UH=0;
        }
        TIM1->SR&=~(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if(TIM1->SR&0x0002)   //比较1中断
         {
                UH=0;
         }
           TIM1->SR&=~0x0002;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
这个还是找寄存器配置高手吧,实在看不懂

网友:
放弃标准库吧。
T1计数器和CCR寄存器都是16位的,20000<65535。

网友:
从手册上找了个图,不确实是不是LZ要的模式
关注一下CCR值超过ARR后,OCREF一直为高,CCxIF标志位会保持,所以清了会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