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国产替代 BTN7971B

楼主(2023-03-15):
寻求直流有刷电机半桥驱动芯片BTN7971B,或者类似BTS7970B + STD95N4F的国产替代芯片,耐压不低于40V,最大电流不低于 40A。

坛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直接替换的很难找到,我以前也想找替换BTN7930,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这玩意儿,电机减速时候波形上有缺陷,当时发现的时候是2015年,没深究,后来换方案了,代码基本没改,缺陷自己消失了。

楼主:
国产半桥驱动芯片 + P-/N-MOSFET呢?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半桥驱动芯片 + P-/N-MOSFET呢?应该有吧

PN基本没人用了。

十年前的产品可能用PN,

现在NN好用的很,又便宜。

网友:
之前 我用BTN8982,还行。
后来实验 IR2104+两个N MOS,也挺好。
国产2104+国产MOS,应该挺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