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开始,我国将淘汰传统后视镜, 换汽车电子后视镜

楼主(2023-03-16):
这个是好事。我到时也想更换。

网友A:
对于大货车来说,绝对是好事。 但传统的也要一起装-- 电子摄像头坏了或者被水污脏了也可以应急用。

网友:
只能讲又是一门生意。
车的使用环境有多复杂。要是万一哪边失效了怎么办。搞个选装,还觉得可以,要是强制,只能讲定这标准的,脑子进水了,

网友:
不能取消传统的,起码目前不能,汽车电子后视镜那屏幕其实远不如一块镜子或者说目前屏幕技术还未够好。。
特斯拉,只要一打转向,屏幕就会有相应后方的影像,可以消除盲区,但我很难习惯从屏幕的图像中一眼分辨出对行车有用的东西,要适应一下才行,后视镜就不同,我一看就分辨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于看后视镜

网友:
又发现一个万亿市场.....黑科技无敌!

网友:
应该在目前的后视镜集成摄像头,在中控显示屏上显示。驾驶员根据需求打开或是关闭后视镜的画面。

网友:
开过一次带电子后视镜的车,右转的时候,直接在中控屏幕上显示右边的车况情况,非常清楚,

同时右边的传统后视镜也是有的,但是可以完全不看它,只看屏幕就行了,我一下子就习惯了。

网友:
夜间行车,人车混行的神器。估计只会出现在顶配车型上

网友B:
屏幕不能展现出来真实距离感,在屏幕里看到的距离感是靠人的生活经验--对图像大小的分析--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能展现出来真实距离感,在屏幕里看到的距离感是靠人的生活经验--对图像大小的分析--得到的。 ...

对,电子后视镜,不能简单的弄个屏就完事,图像需要后期加工处理才是最后的。。。

网友C:
下雨天摄像头上有水珠基本是看不清。

网友D:
类似电子后视镜的功能,我已经用上了,现在已经离不开了。当然我的只有右后视镜,图像是显示在中控屏幕上的,实时画面几乎无延时。也不存在楼上说的没有距离感问题,因为图像上有标尺,画出了安全区,如果有车辆出现在非安全区,那么不能向右变道。
主要优点:视野大,是普通后视镜的几倍。盲区小。夜晚和雨天非常清晰,晚上10点后视镜几乎一片黑,而电子屏幕上的图像就像是7点的傍晚。
缺点:位置原因确实会存在被雨水遮挡的情况,一般是停久了,下雨时有可能遮挡,所以我习惯了雨天开车前先用手擦一下。开起来之后不会遮挡了,可能有空气动力设计把雨水吹掉。一般人能想到有水遮挡,设计师也能想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能展现出来真实距离感,在屏幕里看到的距离感是靠人的生活经验--对图像大小的分析--得到的。 ...

可以加个距离识别,把距离直接显示出来,甚至可以根据距离产生报警闪烁。真是商机无限啊

网友:
为什么不强制倒车雷达和360环视了?日本很多车连倒车雷达都不装,要选装,我日

网友:
很明显,以后车上的摄像头会越来越多,车载记录仪要成为历史了

网友:
这个步子不能迈的太大

网友F:
被动式安全,单凭电子后视镜是不够的,一样会有盲区和可见度问题
安全配置方面,电车会比传统油车好很多,车身一圈都是摄像头和雷达,各种危险报警和360度影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个距离识别,把距离直接显示出来,甚至可以根据距离产生报警闪烁。真是商机无限啊 ...

打数字,影响人眼识别速度。加色彩模板,影响人对物体的认知。不用镜子,做成微观模型,现在科技又达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类似电子后视镜的功能,我已经用上了,现在已经离不开了。当然我的只有右后视镜,图像是显示在中控屏幕上的 ...

后视镜屏幕大太阳下亮度够不,会不会出现显示不够清晰的问题

网友H:
看标题像是7月1号后新车就不让装传统后视镜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视镜屏幕大太阳下亮度够不,会不会出现显示不够清晰的问题

亮度足够。反射角度刚好是对着天窗,不开天窗遮阳帘就没事。如果开着天窗太阳直射进来就有点反光。
大太阳下,一般也不会开天窗,所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标题像是7月1号后新车就不让装传统后视镜似的...

原标题:7月1日开始,我国将全面淘汰传统后视镜, 换汽车电子后视镜

我修改后的标题:7月1日开始,我国将淘汰传统后视镜, 换汽车电子后视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被动式安全,单凭电子后视镜是不够的,一样会有盲区和可见度问题
安全配置方面,电车会比传统油车好很多, ...

更安全?不见得吧,过于依赖摄像头要出事的。
过于依赖摄像头,黑夜雨天或者摄像头坏了是不是不会开车了。

网友:
360环影是4个摄像头拼接出来的,有死区,死区角度就是蹲个人摄像头也不会显示出来。我就是过于相信360,左前叶子板刮了一次。现在不敢太依赖360摄像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下雨天摄像头上有水珠基本是看不清。

看看实际效果。

【下雨天后视镜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

网友:
又是一笔大生意,跟以前货车强制安装gps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实际效果。

【下雨天后视镜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v4y177MZ/?share_source=cop ...

没用过的说各种不好,用过的说各种真香

网友:
带盲区摄像头的是真好用,特别是下雨天的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实际效果。

【下雨天后视镜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v4y177MZ/?share_source=cop ...

C,我却无言反驳。

网友:
不知道加上这些算改装汽车吗?车检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大货车来说,绝对是好事。 但传统的也要一起装-- 电子摄像头坏了或者被水污脏了也可以应急用。 ...

大货车的后视镜是否要有夜视功能

网友J:
啥时候能把A柱盲区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啥时候能把A柱盲区解决一下

可以加装个360,对左右A柱盲区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网友K:
传统的后视镜肯定要加的,我做过车载摄像头,只能说不要完全依赖电子设别,它会坏的,有一定的故障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传统的后视镜肯定要加的,我做过车载摄像头,只能说不要完全依赖电子设别,它会坏的,有一定的故障率的。 ...

还是你厉害,电子的故障率高....搞活一个万亿市场规模啊!...这些年修车的都发财了....

网友:
据说偷车是没戏的,但是很多人去掰宝马后视镜,一个一万多,半价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