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10 EXSI 群晖 断电后群晖系统损坏,如何处理

楼主(2023-03-16):
群晖直接装Raid1中。断电后就无法重启了。
1)如何恢复?
2)需要加UPS?这个没用过,有推荐?

网友A:
我还想这么折腾一下呢,你这个情况直接打消我的想法了。我现在有一台黑裙在Win10虚拟机里,小区临电过几个月就断一下

网友:
ups我给白威联通用了,我用的是APC1500的。线互动高频机。用着还不错。接NAS上停电5分钟会自动关机来电自启

网友:
个别情况吧,我两台黑群运行了几年,不知断了多少次电了,照样没事

楼主:
看上去ESXI的数据丢了

楼主:
1) 在ESXI中重新创建了虚拟机,挂载硬盘和以前一致,重启就可以了。数据都在
2)希望检测到主电源掉电,就关机---------------------------------------这个功能UPS是否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在ESXI中重新创建了虚拟机,挂载硬盘和以前一致,重启就可以了。数据都在
2)希望检测到主电源掉电,就 ...

需要系统和UPS都有这个功能。

我的UPS是USB的通信口,威联通能直接识别。

最好是查系统的UPS支持列表,买表里推荐的。

网友B:
ups都是标准通讯,直接自己做个串口或usb 通讯口给 群晖就行了。
就是用普通ups实现通讯

网友C:
居然没有up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有ups

个人用UPS没有也不奇怪,现在有多少人用电脑会加上U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s都是标准通讯,直接自己做个串口或usb 通讯口给 群晖就行了。
就是用普通ups实现通讯 ...

关键是通信协议吧?不同品牌的协议是通用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在ESXI中重新创建了虚拟机,挂载硬盘和以前一致,重启就可以了。数据都在
2)希望检测到主电源掉电,就 ...

可以自己在ESXI中写个监控处理,Ping不通路由器的时候就关机,可以搜索我以前的贴子看是不是你要的功能。

我目前是GEN10装ESXI,下再装了3个虚拟机. ESXI和虚拟机装在固态硬盘上,另外用RAID卡直通给到WIN10 server.

虚拟机是可以备份出来,哪怕整个固态损坏重装一下ESXI再导入虚拟机再重新配置一下就又回到原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用UPS没有也不奇怪,现在有多少人用电脑会加上UPS?

电脑用完关机,有没有ups没啥差别,突然断电的概率很低,nas是24小时开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这么折腾一下呢,你这个情况直接打消我的想法了。我现在有一台黑裙在Win10虚拟机里,小区临电过几个 ...

vmware是不是Win10虚拟机强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vmware是不是Win10虚拟机强大一些

win10上装VM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上装VM

你用的是win10自带Hyper-V 虚拟机?

网友:
固态硬盘掉固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在ESXI中写个监控处理,Ping不通路由器的时候就关机,可以搜索我以前的贴子看是不是你要的功能。 ...

你这个不错,还差个来电自动开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错,还差个来电自动开机

来电自动开机只要主板支持就可以,在BIOS里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来电自动开机只要主板支持就可以,在BIOS里是可以设置的。

你这个得有缓存电源供电吧,停电了还能工作吗?

网友:
高级些:应该上电5分钟后再 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得有缓存电源供电吧,停电了还能工作吗?

UPS当然是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