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4可以用一个TIMER触发2个DMA通道吗?

楼主(2023-03-16):
STM32G0/4可以用一个TIMER触发2个DMA通道吗?
请问低端MCU,有驱动TFT的方案吗?那种16位并行的

网友A:
我知道有个品牌叫华芯微特,他们带这种接口的单片机就挺多的,沁恒也有这样的。这两家的单片机我都没用过,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LPTIM确实可以触发多个DMA通道,G0G4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个品牌叫华芯微特,他们带这种接口的单片机就挺多的,沁恒也有这样的。这两家的单片机我都没用过, ...

谢谢,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TIM确实可以触发多个DMA通道,G0G4都有

如果TFT屏是16位并行总线 + 指令/数据与其它信号。
我通过两个DMA通道,SRAM到GPIO,可以实现对TFT屏蔽的刷新的吗?
能达到FSMC的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TFT屏是16位并行总线 + 指令/数据与其它信号。
我通过两个DMA通道,SRAM到GPIO,可以实现对TFT屏蔽的 ...

没试过,貌似G系gpio不支持dm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highlight=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