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 4.7V 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2023-03-16):
DC 5.0V 供电,因为要当作 ADC 的 4.7V 精密稳定电源,负载大概就是五六个运放,估计 100mA 以下。
求兄弟们赐一个简单便宜的 4.7V 輸出电路,感恩感恩。

网友:
5V串个3欧金属膜电阻后 对地做个TL431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
用三极管+TL431 做个简单的可调电源

网友:
输入5V考虑上误差都快到4.7了

网友:
超低压差LDO吧

补充∶考虑上误差,就算是+-2%,也要到4.9V-->4.8V,100mA 0.1V压降的LDO应该是没有的,况且还要考虑留余量可能要150mA 0.1V压降。

网友A:
为了误差适应性考虑,先用BOOST升压到5.5V,再用可调电压LDO降压到4.7V

网友B:
这个4.7V的需求是怎么出来的?运放也4.7V供电不能5V很奇怪啊,不如这里搞搞让电压更常规一些

网友:
五六个运放要消耗上百毫安肯定是灰常牛的运放,那就不在乎先升压再使用317稳压了

网友C:
串个二极管是否可以?

网友:
还是LDO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误差适应性考虑,先用BOOST升压到5.5V,再用可调电压LDO降压到4.7V

用DCDC的话,会不会影响电源带来的噪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个二极管是否可以?

不行,理由有两点
1.压降会随电流变化
2.0.3V的压降比较难选型,价格也不是很友好

网友:
使用ADJ的各种LDO都能简单的实现这个电压的输出,只是这个需求很奇怪.

网友:
DC 5.0V 供电,作 ADC 的 4.7V 精密稳定电源

运行失调电压是多少
这个方案看起来不简单

网友:
用金升阳的F0505S-1WR3转一下5V,然后用TPS7A4901DGNT降一点到4.7V是不是好一些(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
TPS7A8001DRBR

网友:
楼主台湾的?4.7V的电源没听说过谁在用,是不是你自己计算得到的值。有没有可能,ADC的输入,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IC29150 170mv压降的可调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7V的需求是怎么出来的?运放也4.7V供电不能5V很奇怪啊,不如这里搞搞让电压更常规一些 ...

4.7V 确实很奇怪,连我自己都想拿烙铁戳死我自己了 .....

但也是不得已的想法,因为电源侧给的电压就是 5.2 ~ 4.9 乱飘,时高时低,重点是,而且没法去更改电路。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思考先让整个电压降下来,再设法稳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误差适应性考虑,先用BOOST升压到5.5V,再用可调电压LDO降压到4.7V

感谢大神呀,这招确实很妙,完全没想到!

所以先弄个 MT3608 升压,然后 AMS1117 降到 5V 妥妥的稳住!

进可攻、退可守,绝!

网友B:
引用 楼主:
4.7V 确实很奇怪,连我自己都想拿烙铁戳死我自己了 .....

但也是不得已的想法,因为电源侧给的电压就是  ...

如果你不是非要直接处理这样的电压的信号的话,也可以考虑弄个正常点的LDO降到3.3V嘛

3.3V供电,运放轨到轨,ADC的话,只要想办法让信号在0-3.3V之间那给ADC也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非要直接处理这样的电压的信号的话,也可以考虑弄个正常点的LDO降到3.3V嘛

3.3V供电,运放轨 ...

启奏大神,有想过直接降到 3.3V 再来搞定。
但又考虑到 8bit MCU 的 ADC 分辨率本身就不高了,所以不太敢这样干,怕牺牲掉太多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奏大神,有想过直接降到 3.3V 再来搞定。
但又考虑到 8bit MCU 的 ADC 分辨率本身就不高了,所以不太敢 ...

没事的,ADC的参考电压改用3.3V,那分辨率不变的,而且从5V降到3.3V,芯片硬件上的劣势一般不会在分辨率上明显显现出来。
比如AVR的ADC,它自己内部参考电压有一个就是1.1V,远低于3.3V或5V,也没什么问题。
而且ADC参考电压使用3.3V时,单片机仍然可以5V供电(如果有外部参考电压接口),其他方面也不影响。
编辑补充:
ADC的测量结果只是信号电压/参考电压再乘以2^ADC位数,这些都小于电源电压并且参考电压没有过小即可(datasheet应该有写参考电压的最大最小值,在范围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ADC的参考电压改用3.3V,那分辨率不变的,而且从5V降到3.3V,芯片硬件上的劣势一般不会在分辨率 ...

拜謝大神詳細解說,小弟學習到了,知識量又增加不少 !

网友:
不是这样,比如ads1256,电源电压就要尽可能接近极限,很闹心的,难道你还能把电源电压降低然后能把基准电压从2.5V改成1.5V不成。根本问题其实是自己造不出来,只能买别人的芯片用,这样才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电源需求。敢问别人34401出来几十年了,国内能有一块万用表达到其性能了吗,这玩意总用不上3纳米的光刻机吧。在国内好多工程师基本上也是急功近利,从很多人妄图DIY6位半万用表就看出来了,DIY本无可厚非,但你能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吗,没有器件就去四处寻觅洋垃圾的行为直接就可以判为失败,因为关键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条件解决。不客气的说就一个电阻一个基准到今天都不能解决,那就不用为别人要用一个多少伏的电源电压奇怪了。我对降低adc的动态范围保留意见,谁爱降谁降反正我不降,我有一个产品用103c6,是3.6伏的就是为了adc能有更大的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