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5M以内的信号的一千倍放大方案

楼主(2023-03-16):
现在有个电流信号5M到50k之间的频率,最大4mV左右,最小4uV的电压信号,求推荐方案给放大到最大4V。是不是用噪声非常低的高速运放就可以。比如我看ad8066的噪声低于1nV/根号hz,增益带宽积也有3.8G。是不是可以采用它进行20*10*5这样放大一千倍啊,中间是不是每一级都要加上电压跟随器?另外我的信号中没有直流信号,是不是每一级后面(包括第一级前面)都加个隔直电容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可以用跨阻放大器

是电流信号,但是前面我参考一个论文用下图的方案给转成电压信号了

网友A:
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可以用跨阻放大器

网友:
首先要明白什么叫长线,在信号中频率属性很重要,真正插根线就发射的频率理解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场合比如短波电台要求从一两兆到二三十兆都是放大信号发射,则一水的使用了变压器,因为用电容电感匹配更复杂,输出还需要有专门的一套复杂机构(是机构不是纯粹的电路)以便更好的和负载匹配

网友B:
这么小信号可以乘法器抬一手再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信号可以乘法器抬一手再运放

这个是什么意思,锁相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信号可以乘法器抬一手再运放

能详细点吗?我知道用乘法器可以调整频率,但是我的信号的频率是混频的,不是已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流信号,但是前面我参考一个论文用下图的方案给转成电压信号了

直接用跨阻放大器,把电流信号一次性转换成比较高的电压信号,比如OPA855,带宽有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跨阻放大器,把电流信号一次性转换成比较高的电压信号,比如OPA855,带宽有8G ...

你好,可以帮忙一下吗?之前我尝试过4G的增益带宽积的运放ltc6268-10,用ti教程那里面推荐的公式用1M的反馈电阻要满足1M的带宽计算出来的需要加个十几个fF的电容,而且还会有什么峰化的问题。最后做出的板子的零点漂移很大,达到了100多毫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计算有误区,您可以用这里面的https://e2e.ti.com/blogs_/b/anal ... e-amplifiers-part-1
方案来帮我验证下要想达到4M的带宽,大概用多少的反馈电阻比较好吗。要加多少电容什么的。因为我现在想测量的电流信号,目前是定的100p-100n,如果可以还想再低点,10p-10n这样。
我上条回复说的这个方案是从一个论文里找的,通过这样的T型反馈可以达到4点几M的跨阻增益。那我在其他直接采用跨阻放大器的方案时要不要采用T型呢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帮忙一下吗?之前我尝试过4G的增益带宽积的运放ltc6268-10,用ti教程那里面推荐的公式用1M的反 ...

不需要,跨阻放大器就是专门针对这种高速小电流信号设计的。我们处理的信号脉冲宽度通常只有几个ns。或者找MAX40658,这个自带电阻,不需要外部复杂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