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下安装cygwin,用httping评估网络延迟

楼主(2023-03-16):
在windows下安装cygwin,用httping评估网络延迟
有时候需要ping外网(比如chatGPT),看自己的网络和网站服务器的延迟。但对于不会用linux的人来说比较困难,而我觉得比较方便和妥当的方法是在windows下安装个cygwin,用httping命令ping网站。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了解过icmping和httping的区别: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626-1-1.html

1)到cygwin官网下载windows安装程序:http://www.cygwin.com/

2)安装cygwin

3)安装cygwin时选择一起安装httping命令。否则如果以后再用命令行安装可能会比较麻烦(我试了很久没安装成功)

4)cygwin安装完成

5)将附件的httping_chatgpt.bat文件拷贝到bin目录并双击运行

6)效果:

网友A:
建议用MSYS2或者WSL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MSYS2或者WSL2

我安装了MSYS2,输入httping -g chat.openai.com -Y说找不到httping命令。
网上搜索“msys2 httping”也没有相关内容。
安装httping命令是不是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MSYS2,输入httping -g chat.openai.com -Y说找不到httping命令。
网上搜索“msys2 httping”也 ...

-g只是tcping吧

随便就找到了一个golang写的 不需要cygwin全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g只是tcping吧

随便就找到了一个golang写的 不需要cygwin全家桶

-g是要测量的网址
我之前也找到一个单exe执行httping命令的,但好像测不准,延迟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g是要测量的网址
我之前也找到一个单exe执行httping命令的,但好像测不准,延迟很大。 ...

原理上没区别 不应该

不知道是按tcp建立时间算的,还是所有内容传输完毕的时间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没区别 不应该

不知道是按tcp建立时间算的,还是所有内容传输完毕的时间算的 ...

之前那个单文件的被我删掉找不到了。我也不懂这些,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MSYS2,输入httping -g chat.openai.com -Y说找不到httping命令。
网上搜索“msys2 httping”也 ...

记错了,msys2里面没有tcping跟httping,我是用scoop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