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有两毛左右的8位单片机带串口烧写的吗?

楼主(2023-03-16):
如题:串口烧写,两毛左右,有FLASH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内大神倍出,试下看看,有个朋友做个方案,越便宜越好,至于义龙之类的,烧写器都要好几千,投入较大。

网友A:
用otp的量大的话,应该烧录器的钱可以省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tp的量大的话,应该烧录器的钱可以省下的吧

给朋友开发的,给一点开发费用,生产是客户自己生产,谢谢。

网友B:
辉芒,九齐之类烧写器也就几百吧
最近又踩了下辉芒的坑

网友C:
心疼烧录的话,只能是stc了

网友D:
2毛FLASH的应该很少吧?2毛OTP的应该很多的。其实OTP烧录器,仿真器也不贵,一般的300左右吧,F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芒,九齐之类烧写器也就几百吧
最近又踩了下辉芒的坑

谢谢,没多少利润,能省点就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疼烧录的话,只能是stc了

谢谢,看来只有ST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毛FLASH的应该很少吧?2毛OTP的应该很多的。其实OTP烧录器,仿真器也不贵,一般的300左右吧,FM ...

OTP不行,客户随时更改,很恐怖的,搞不好全军覆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OTP不行,客户随时更改,很恐怖的,搞不好全军覆没。

STC8G1K08-36I-SOP8,支持软件模拟USB下载,串口电路也省掉
STC8H8K64U-45I-TSSOP20  支持USB下载USB仿真  串口下载 串口仿真
STC 全部 【免费 + 包邮】 送:www.STCAIMCU.com
1T 8051, 32位8051,核心功能实验板,STC-USB Link1D/【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下载器,脱机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8G1K08-36I-SOP8,0.79元含税,支持软件模拟USB下载,串口电路也省掉
STC8H8K64U-45I-TSSOP20   1. ...

好的。谢谢。

网友F:
辉芒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辉芒微呗

能否推荐个型号?不需要烧录器吧。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个型号?不需要烧录器吧。谢谢。

80元的仿真器带烧录。

FT60E211 8脚淘宝价0.25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个型号?不需要烧录器吧。谢谢。

为什么老是要纠结要不要烧录器,你是选两三毛的MCU加上几十块钱的烧录器,还是选STC七毛多的MCU不用烧录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元的仿真器带烧录。

FT60E211 8脚淘宝价0.25

好的,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老是要纠结要不要烧录器,你是选两三毛的MCU加上几十块钱的烧录器,还是选STC七毛多的MCU不用烧录 ...

您这个问题提的好,之前仪隆的一个烧录要1000多,不买就没法开发,几十块钱的倒是可以接受,我是给别人做点小活,不是生产,谢谢,有时候搞好了,客户又不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个问题提的好,之前仪隆的一个烧录要1000多,不买就没法开发,几十块钱的倒是可以接受,我是给别人做 ...

做小活,开始的时候也收点开发费,后面有量给他返回,如果不愿意出过几百块的话 就是耍流氓,不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小活,开始的时候也收点开发费,后面有量给他返回,如果不愿意出过几百块的话 就是耍流氓,不要做。 ...

谢谢,刚开始收个几千压金,多了人家也不愿意,还要自己买料,有时甚至要买仪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开始收个几千压金,多了人家也不愿意,还要自己买料,有时甚至要买仪器。 ...

做这种活有什么意义?几百块钱都挣不了

网友I:
FT60E011A  SOP8   $0.24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这种活有什么意义?几百块钱都挣不了

做了还能赚点,不做一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FT60E011A  SOP8   $0.24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