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搞过光纤长度与衰减测量的OTDR吗?

楼主(2023-03-16):
有大神搞过光纤长度与衰减测量的OTDR吗?
不知道用MCU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做产品吗?自己用买一个就好了,距离不远精度不高的话很便宜的

网友:
需要高速ADC,理论上MCU跟不上

网友:
zynq解君忧

网友:
买过惠普的OTDR卡,插工控机上那种,出来的数据直接就是转换成dB值了

网友A:
你是做产品还是自己买一个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产品还是自己买一个用呢?

给老板用于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老板用于生产

只有一两套用于测量的话网上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两套用于测量的话网上挺多的。

老板想自己研发,量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想自己研发,量产

我以前做过,是用的专用IC,高速ADC,80Mbps,14位,里面带处理器,直接输出就是OTDR的数据,成本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是用的专用IC,高速ADC,80Mbps,14位,里面带处理器,直接输出就是OTDR的数据,成本非常低 ...

如果是10ns的脉冲,ADC的采样率需要多少?
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能否给点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0ns的脉冲,ADC的采样率需要多少?
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能否给点资料学习一下? ...

没有资料,是专用芯片,直接输出就是OTDR的测量数据,芯片的DS也是保密的。应该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是专用芯片,直接输出就是OTDR的测量数据,芯片的DS也是保密的。应该买不到。 ...

除了用ADC的方法,应该还有其它办法进行等效转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用ADC的方法,应该还有其它办法进行等效转换吧

有的,这儿不方便透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这儿不方便透露。

能加个微信吗?
1XX21XX2X21
X表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