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24V/1A 有推荐的没有?

楼主(2023-03-16):
准备用一款贴片的芯片 。不知道哪 一款可靠性高点

网友:
TB6600FG
TB67S109

但建议使用TB6600HG直插HZIP封装

网友A:
烂大街的A4988呀,国产对标HR4988,好点的有静音插值256细分的MS35775 / ATD5833,对应进口的TMC2208,怕QFN不好焊的有TI的DRV8825,国产对标HR8825,要更大电流有TB67S109……

网友B:
2楼东芝贴片qfn那款,我这批量kk了,我这边都3a电流,不过qfn这款发热量有点大,得上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东芝贴片qfn那款,我这批量kk了,我这边都3a电流,不过qfn这款发热量有点大,得上散热片 ...

是的,常见的贴片驱动都烫的不得了,除非只是偶尔动一下,否则很难把温度搞在好看的程度。
可能一些大尺寸贴片的驱动也没事,但不是太老就是太不常见。
所以推荐楼主能用插件的还是用插件的,散热好搞,不容易成炮灰,而且24V用的耐压尽量高点。

网友:
同求抵押驱动器,集成的那种...4.5V....@3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烂大街的A4988呀,国产对标HR4988,好点的有静音插值256细分的MS35775 / ATD5833,对应进口的TMC2208,怕QF ...

上次做了几十片的a4988,驱动电流400ma,连续运行时间不超过30s,24v供电,运行完即进入sleep。用hr4988,大概有40%多的上电即烧,没问题的也很难让电机转动。后来换a4988就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工作非常正常。是我买到假货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烂大街的A4988呀,国产对标HR4988,好点的有静音插值256细分的MS35775 / ATD5833,对应进口的TMC2208,怕QF ...

MS35775 / ATD5833也有像TMC2208那样的自动优化驱动吗, 没看手册上有具体的说明, 功能看上去和TB67S109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35775 / ATD5833也有像TMC2208那样的自动优化驱动吗, 没看手册上有具体的说明, 功能看上去和TB67S109一 ...

有的,自动插值256细分,静音模式对标TMC的StealthChop,低速完全没有电流噪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次做了几十片的a4988,驱动电流400ma,连续运行时间不超过30s,24v供电,运行完即进入sleep。用hr4988 ...

HR4988我没批量用过,但看到别的产品批量用。QFN封装上电不良很多时候是焊接问题,有条件的话用X光检查一下。

网友:
不错,记号步进电机驱动IC,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做了几十片的a4988,驱动电流400ma,连续运行时间不超过30s,24v供电,运行完即进入sleep。用hr4988 ...

用在12V的话它就不会那么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R4988我没批量用过,但看到别的产品批量用。QFN封装上电不良很多时候是焊接问题,有条件的话用X光检查一 ...

HR4988 批量用过没啥问题,不过我的电机比较小。12V 4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HR4988 批量用过没啥问题,不过我的电机比较小。12V 400ma

我们刚开始换ATD5833的时候发现不良率偏高,上电短路或者烧毁比较多,后来X光检查发现底部热焊盘比标准封装大了一点,容易连锡,优化封装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A4498要求不高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