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长时间保存,应该充多少的电量?

楼主(2023-03-16):
我的正浩river 2 Pro 容量768wh,1小时能充满。

平时不太使用。所以,需要使用之前,我再充满,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长期存放,充多少电量对电池寿命有利?

网友A:
电池有一项指标叫自放电率,通过这个指标可以大致判断放置时间。通用方法是在建议半电(50%)这样放置,然后至少每三月充一次;放置电量最大建议不超80%,不过我有几款电池没有充电放置过两年以上也还能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用的比较多。我测试完后,多数都是满电存放。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存放一年不用,容量也衰减的相对较小。存放时,单体大于3.34V以上电压变化是比较大。
由于磷酸铁锂电池多数具有自放电现象(生产厂家不同,自放电差别很大)。
使用前补电即可。
铁锂自放电现象不太统一(一致性较差),长时间不用时后,要长期挂充电器,靠保护板均衡补回来。
当然厂家有说明的话,按厂家的要求来。

网友:
还有近年生产高能量密度铁锂,测试有些单体充到3.65V满电后,短期(几小时)内就会出现涨鼓现象,并不会恢复原样。能量密度没那么高的基本不会(较少)出现这种现象。
大C数充放电使用也会造成电芯涨鼓。C=电池的Ah值

网友:
5年前搞了二个100A,偶尔出去玩时用,基本充满存放,现在量各电芯电压都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一项指标叫自放电率,通过这个指标可以大致判断放置时间。通用方法是在建议半电(50%)这样放置,然后 ...

没有充电放置过两年以上也还能用,容量是不是严重下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用的比较多。我测试完后,多数都是满电存放。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存放一年不用,容量也衰减 ...

同意,我也遇过锂电池自放电不一致问题,不过用平衡充能解决,充满存放问题不大。

之前试过将 4S 18650 动力电池组充满电存放,结果隔了一段时间拿出来用,用普通充电器充很快就满,一用就很快没电。后来经测量,才发现有1个接近满电,2个稍低一点,有1个电压接近过放保护。

结果带载时就触发过放保护,充电时就检测到充满,而那个电池的保护板的逻辑是任意一个电池过放或充满就切断。

所以维修的方法就是将亏电的电池单独重新充满,即与其它电池的容量同步即可。

而航模的3s电池组,使用B3平衡充,每个电芯是独立充电和管理,就不存在上面问题了。